美女说店上没插座烧水壶了,拆。

楼主(2020-06-13):
位置充电器还有风扇,没地方插,直接马云家4元包邮转接头。感觉不太好,可以2个水壶同时烧水吗?

网友:
量线直径,你量铜丝的直径呀,外皮不要算进去

网友:
这个多烧几次就烧了吧

网友:
这玩意还不如直接换个86十孔牢靠。

网友:
要先看被插插座线径。这线径用一阵还行,久而久之麻烦就接踵而来。

网友:
看着悬 两个水壶一起上估计要烧

网友:
从来不用这种插座,太容易接触不良了

网友:
加一起不能超2500W 行业标准 2个电水壶基本3000W以上了 要烧的

网友:
两个壶???搞笑,一个算小2kw,两个4kw了

网友A:
不可以用双壶,单壶也用不长久。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可以用双壶,单壶也用不长久。

还是就电脑用用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是就电脑用用吧

掛电脑,加炮,手机等小电流的,没问题。

网友:
这样的插排不耐用,一个壶也不能长时间用

网友:
这种插座 看着就不咋地

网友:
外壳材料一般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