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厨房装完空调加个插座

楼主(2020-06-13):
昨天把以前的旧空调装厨房了,以前空调插座没留,凿一个插座位置,拍几张图,空调钻孔,告诉你水钻一般人用不了的!幸亏哥们我还练过,要不然就整成肛裂了!!!

网友:
哎, 这个可以喔, 厉害厉害

网友:
接线方式可靠性不高。最好是挂锡

网友:
时间长了接头氧化

网友A:
定位精准,赞。但是这样不太好,要挂锡,空调电流大,迟早出问题。

网友B:
这么准确就找到了电线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像厨房

厨房与餐厅隔一道门,这个应该算餐厅

网友D:
要是我的话,肯定大电烙铁出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定位精准,赞。但是这样不太好,要挂锡,空调电流大,迟早出问题。

我家所有线都没有焊锡,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么准确就找到了电线

下面有个插座,对着量一下就确诊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定位精准,赞。但是这样不太好,要挂锡,空调电流大,迟早出问题。

如果只是制冷,一匹半的空调电流也就5A。

网友E:
引用 网友B:
这么准确就找到了电线

难道是掐指一算,还是喵喵喵 两点成一线

楼主:
引用 网友D:
要是我的话,肯定大电烙铁出手,

焊接容易,但是我家一百多个接头只焊接这一个没太大意义,这一个是我做的我放心,其他的都是歪电工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难道是掐指一算,还是喵喵喵 两点成一线

下面有个插座,以前留的是柜机!现在把我的旧空调挂机装上凑合用

网友:
我的也没上锡,上次换了线中间一点被老鼠咬的,刚好有风枪才上了点锡。

网友:
我宁可走明线了

网友F:
接线好像要绕6圈以上较好,多绕不限

楼主:
引用 网友F:
接线好像要绕6圈以上较好,多绕不限

好像绕不下啊!4平方掏着绕也挺硬的,这还是用钳子绕的呢

网友:
手到擒来,厉害!
不过可以把插座装在在线管旁边,三根线从下面抽上来从侧面进线盒做分支接插座,再加长线接下面的插座,这样不破坏底盒,接线环境也宽裕,现在这接线缠绕不足10圈,也拥挤不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