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开卡失败,求救(问题解决)

楼主(2020-06-13):
8贴NW754同步模式开卡失败,卖家说要降低闪存频率,找到了闪存参数但不知道修改哪个
Micron,1Tbit (16k) ,MT29E1T08CUCCB (L95B)=2C,A4,E5,54,A9,01,2,08,10,0,1998,2048,2,1,8,512,2,16,1872,3,48,8F,27,30,2,0F,28,0,0,1,1,52,51,0,0,0,1,0,0,D0,88,88,88,88,12,26,88,88,66,66,66,66,1,0,〗,,

楼主:
补上配置设置

网友A:
把6脚3.3V电源芯片换8脚芯片说不定就能过。合计64个DIE,2A电源芯片扛不住。

网友B:
Micron,1Tbit (16k) ,MT29E1T08CUCCB (L95B)=2C,A4,E5,54,A9,01,2,08,10,0,1998,2048,2,1,8,512,2,16,1872,3,48,8F,27,30,2,0F,28,0,0,1,1,52,51,0,0,0,1,0,0,D0,66,66,66,66,10,20,88,88,66,66,66,66,1,0,〗,,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6脚3.3V电源芯片换8脚芯片说不定就能过。合计64个DIE,2A电源芯片扛不住。

电源芯片是哪个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Micron,1Tbit (16k) ,MT29E1T08CUCCB (L95B)=2C,A4,E5,54,A9,01,2,08,10,0,1998,2048,2,1,8,512,2,16,1872, ...

你这个修改的参数开卡一直卡在pretest已经快一个小时了

网友C:
你这个板子8贴还行 但是贴16贴就得改电源了 不然带不动

网友:
5脚芯片旁边空位,双排8脚空位。芯片型号SY8003,5.5V 3A。说实话,3A也够戗。采用MP5010的板子才安逸。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个板子8贴还行 但是贴16贴就得改电源了 不然带不动

这块就是单面8贴的

楼主:
问题全部解决,不用改电压改闪存参数,红框那里选2.5的开卡一次通过,顺便跑个分

网友(2021-05-17):
引用 楼主:
问题全部解决,不用改电压改闪存参数,红框那里选2.5的开卡一次通过,顺便跑个分

朱老板是过来人,这个颗粒8贴还是很吃电流的,固态毕竟稳定大于一切,频率能过就行,但是开满1024G,几乎没有冗余了,还是开1000G或者960G稳妥点,虽然你的颗粒确实不错,单CE的坏块少,但是长时间使用还是建议来电冗余,而且46EN的导热贴还是有用的,虽然46EN的主控温度低,但是跑圈的时候有导热贴个人使用起来虽然说没有理论依据,但是还有平稳一些,不知道为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