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拆个ELEGA古董音箱 …… 无聊之作

楼主(2020-06-13):
不知道哪翻出来的一对儿音箱。没牌子面罩也丢了。加上电嗡嗡乱响。
打开一看,双12V半波整流供电。没有修理的欲望。

网友:
做工惨不忍睹~

网友:
全波整流呈正负供电的吧?看喇叭功率不小。

网友:
变压器次级三线,203O,双12v供电的。

网友A:
高音还是先锋的  双供电2030  这修好了  音质应该不错  日本牌子

网友:
这个还行吧,估计音质不会太差

网友:
重新配板子,应该还行

网友:
板子真的山寨

网友:
还是扔垃圾桶了吧?那么薄的箱体声音稍微大点就会发怪声。电路板的做工像小学生焊点的。

网友B:
谢谢分享,工艺好差,但用料还算可以,2030构成OCL功放,音质应该还是可以听听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高音还是先锋的  双供电2030  这修好了  音质应该不错  日本牌子

关键是板子一看就头疼。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谢谢分享,工艺好差,但用料还算可以,2030构成OCL功放,音质应该还是可以听听的。 ...

是啊,是啊。这工艺放谁看了都不想修的。

网友:
2030都算不错的了

网友:
整流桥位置4个二极管脚太细,PCB质量也不过关,过不了大电流

网友:
貌似变压器还可以利用一下

网友:
2030经典功放 。。。。。。。。

网友:
引用 楼主:
关键是板子一看就头疼。

八九十年代的板子 还想多精细 TDA2030A是ST 八十年代推出的  TDA2030应该更早

网友C:
2030散热片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2030散热片呢?

这个就是

网友:
中规中矩的音箱,看电容有些年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