摩托车改电摩

楼主(2020-06-13):
废品站收了一辆摩托车350块,1000W/72V电摩电机带控制器,减震 ,调速手把和80V转12V电源150块,72V/32A三元锂电池2078块,平叉125块。共计约2800块,骑了一年多,匀速续航55公里~

网友A:
这个好改吗 ?我也打算改

网友B:
曾经有个想法改的,最后算算不好弄,就把就摩托车以150元的价格卖了。这需要好多的技术和设备的。价格算下来并不低。

网友C:
32AH的锂电才能跑55公里?我现在的电动车是72V 20AH的铅酸电池,大概可以跑60公里左右,最高时速70多。打算以后电池不行了也换成锂电。现在电动车要上牌了,楼主可要小心哦。

网友D:
这个时候还是不要自己改了,电动车上了牌闯个红灯都发短信罚款了,这个不能上牌不说,抓到直接12分没了

网友:
电池放在哪里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好改吗 ?我也打算改

难点只有一个,平叉的安装位置要选好,因为踏板摩托车的机器都是吊装,下面没有穿平叉的孔。本来可以焊个放电瓶的架子。我比较懒。把电瓶放坐桶里了。下面直接买的是60公分的长平叉,在下面加强板上开了孔,穿上了平叉。还有就是如果装碟刹,要注意左右安装位置,其它的没有遇到什么特殊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曾经有个想法改的,最后算算不好弄,就把就摩托车以150元的价格卖了。这需要好多的技术和设备的。价格算下 ...

比买成品省一半,而且摩托车的架子,减震及一体性比电摩质量好得多,所以值得一改~

楼主:
引用 网友C:
32AH的锂电才能跑55公里?我现在的电动车是72V 20AH的铅酸电池,大概可以跑60公里左右,最高时速70多。打算 ...

市内正常跑的话一安时能跑两公里,因为车多人多红绿灯也多。再一个电量表是自己改装的,准确性存疑,没跑过市外也不知道到底能跑多远。剩一半电就不大敢跑了,正好是55公里~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时候还是不要自己改了,电动车上了牌闯个红灯都发短信罚款了,这个不能上牌不说,抓到直接12分没了 ...

三线城市管的没那么严,只要不违章交警也懒得管。

楼主:
放在座桶里~

网友:
引用 楼主:
市内正常跑的话一安时能跑两公里,因为车多人多红绿灯也多。再一个电量表是自己改装的,准确性存疑,没跑 ...

1AH2公里已经很耗电了。买一辆电动车60v的2500左右,改装下来不算工时费也不会少于这个数的,所以不是很合算的。自己玩是另一说了。

网友E(2020-07-18):
不改平叉才好。
能不能找到适合的电机,装在轮边减速机上?

网友F:
我原来12AH的铅酸电喷新的时候续航最长75公里,基本都是平路。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改平叉才好。
能不能找到适合的电机,装在轮边减速机上?

以前考虑过中置电机,取代曲轴活塞,但中置高速电机价格太高,当时也没有小体积的,另外还需要有机加工的设备,改装非常麻烦,只好放弃。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原来12AH的铅酸电喷新的时候续航最长75公里,基本都是平路。

电车自带的迈速里程表都是不准的,偏大,要减去三分之一左右才是准确的~

网友:
交通工具改造是受到严管的,要符合国家安全标准,说道非常多。人力车除外。

网友(2021-01-13):
您这个有创意,不过还是太麻烦了的

网友(2021-04-01):
你的电池仓没有改造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