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求助志高电水壶怎么拆把手

楼主(2020-06-13):
把手底下的螺丝拆了,但是到上边,壶盖下方有俩小螺丝拧不到,就无论如何打不开这个把手了

网友A:
应该先拆底盖吧,然后把内胆拿出来,就能看到固定把手的螺丝了~

网友B:
把手底下螺丝拆了,然后把把手外壳撬开就行了。话说这拆不了还打算自己修吗?

网友:
撬开的,我修过一样的结构
大力出奇迹
盲猜线头的弹簧卡断了

网友:
圆孔里不是进水水位高度指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先拆底盖吧,然后把内胆拿出来,就能看到固定把手的螺丝了~

拆了底盖了,看不到那螺丝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手底下螺丝拆了,然后把把手外壳撬开就行了。话说这拆不了还打算自己修吗? ...

撬得开不就不求助了吗

网友:
这种没拆过,小口大肚的那种下边有个螺丝,有的螺丝露着,还有的得拆下底座才能看见。

楼主:
经本人暴力拆解,终于搞懂了怎么拆这个把手,图示,其实只需要一把改锥,面对打开的壶盖,从壶盖下方穿钉左边一挑,一边穿钉就出来了,这样壶盖就下来了,然后就直接拧螺丝完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