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压器改电磁铁

楼主(2020-06-13):
这个牛的初级坏了,我想把它改成220v的电磁铁。磁芯的2.5公分宽8公分长,想请教下用多粗的漆包线磁力能最大?谢谢!

网友:
电工手册里有,我的卖废纸啦

网友:
做交流电磁铁需要短路环,不然吸力不稳,圈数和线径以绕满窗口且不过热为准;做直流电磁铁的话需要线圈电阻达到一定值不然会烧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