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有谁知道皇冠AVANCE ADV-130 DVD音响怎么拆面板。不得法。

楼主(2020-06-13):
皇冠adv-130,按键失灵了。想拆修。发觉前后仓设计,内置低音炮。后仓拆下来,看见前仓和后仓完全隔离,低音炮喇叭安装在前仓,除喇叭外,前仓无任何螺丝,和音箱差不多。。面板四周并无螺丝可拆卸。在线等,是否拆掉低音炮喇叭可拆卸面板?简单看了一下,低音炮采用两个功放三极管驱动,左右声道采用1876双声道功放块,普通的2.1声道DVD音响,没啥大的特点,不好维修,算是奇葩了。

网友:
见螺丝就下

网友:
前面板应该是柱销插入的,从下面看看有没有接口缝

楼主:
能看见的螺丝就后面的。拆开就是后仓。再拆就只能拆低音炮喇叭了。哪就麻烦了。

网友:
有螺丝就拧下来啊!!

楼主:
我猜测,拆下低音炮喇叭,可能能拆卸面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