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闪存] 为什么我的U盘在“我的电脑”里面不能显示,但是在diskgenius正常显示?

楼主(2020-06-13):
如图,请问如何解决?U盘里面质量要拷贝出来

楼主:
只好用笨的方法,用diskgenius拷贝到桌面了

楼主:
用diskgenius格式化之后终于可以了~

网友:
有没有发现别的盘后面括号里面有字母跟:,,,,,,,,

网友:
你这是没有分配盘符吧? 右键桌面上的计算机-管理-磁盘管理-进去分配个盘符

网友:
没有分配 盘符啊   我的电脑右键 管理 磁盘  添加盘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