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希捷ST2000DM001硬盘修复电源保护关机故障

楼主(2020-06-13):
晚上下班,同事给了个2TB的硬盘,说坏了,我的天!本大爷至今还没用过2T的(单位除外)回家安顿好儿子就折腾起来,LP大人今天脾气不错。应该不会挨骂,看看就是这货!
通电试机,电源保护关机,肯定是硬盘短路了,千辛万苦拆开硬盘电路板,发现一貌似贴片二极管的原件有烧焦的痕迹!用万用表测量原件两端都是0.3欧姆的阻值,难道不是二极管?犹豫两秒!肯定是二极管,找个废硬盘拆个差不多的装上看看,说干就干,拆完发现没有坏硬盘,真么办??直接上机看看,电源那块断了大不了不工作,没什么危险。
那知上机还开机了,十几秒以后居然有盘符,我的天好了,满满的文件,这里就不给大伙看了,回头星期一去敲诈下同事!紧接着就用软件检测了下硬盘,硬件完好,只用了42小时,开机51次,等等,这就是个新的!赚了!
最后有两个问题搞不懂,盼群里的大神解答,一是拆掉的究竟是什么元件,难道是稳压二极管吗?二是没安装这个元件能用长久吗?现在手里没这个型号的坏硬盘,要不就换上了,

楼主:
自己坐沙发!我想这个肯定火,说这个硬盘坏的多,差不多有不少是这个原因吧,大伙也可以试试,文中最后两个问题还望大神赐教!谢谢

网友:
难道是稳压二极管或者是天天电容?

网友:
我们(对,我代表了大家)对硬盘内的内容比对如何修硬盘感兴趣

网友A:
同样帮同事朋友修复过硬盘,或者恢复数据这类的。最牛逼的一次是某德高望重的老同事一枚,拿来两块4T的硬盘说是有问题了,硬盘里有家人的相片,看能不能弄出来。
挂机一试,其中一块肯定完蛋,吱吱响不说,震动还非常大。另一块还好,只是接口脱焊。然后。。。。满满的全是动作片,有狗屁家人相片!!!4T的动作电影还分门别类注明中、西、日、韩等等,除了动作片还是动作片,足以彰显德高望重的老同事几十年如一日的严谨作风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同样帮同事朋友修复过硬盘,或者恢复数据这类的。最牛逼的一次是某德高望重的老同事一枚,拿来两块4T的硬盘 ...

你知道的太多了。。。。。

我猜你肯定拷贝了,打算好好学习

网友B:
没看到原件,猜测为钽电解~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看到原件,猜测为钽电解~

不像是钽电容,钽电容一般为黄色,我拆掉的那个封装和贴片二极管一样,为深灰色!

楼主:
这样的东西,是稳压二极管吧?请大神赐教!

就是这个

就是这个

网友:
可能是贴片电解电容,短路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样的东西,是稳压二极管吧?请大神赐教!

应该是低压降的二极管

网友:
看图片,结合烧毁短路,判 断是钽电容。 少了个电容,用还是能用的,只是电源纹波大些。

网友:
黑色的钽电容,马猴那边又不是没有...................

网友:
查了下,这个是安森美的肖特基二极管,具体怎么用就不知道了,立创上没找到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同样帮同事朋友修复过硬盘,或者恢复数据这类的。最牛逼的一次是某德高望重的老同事一枚,拿来两块4T的硬盘 ...

德高望重不是一蹴而就的。就好比,无为方能无不为…………

网友:
这是TVS管,由于电源质量不好经常炸,炸这个只要换掉电脑电源,硬盘还能用很久。

网友:
可以排除是二极管,
1是没二极管电源一般不能工作,除非是防反接的,但硬盘接口本身就有防反接功能
2是硬盘上的普通二极管电压和电流都不大,体积也没这么大

所以可能是TVS管或者钽电容,不过TVS管一般装在接口附近,保护后面的所有电路,如果附近有电源IC和电感,则电容的可能性较大
看图应该更像TVS管

楼主:
这个解释有点符合实际情况,谢谢

网友:
这都是什么心态啊   同事好心送你  你反过来还敲诈   下次同事砸掉也不给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