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低成本DIY一台好看好用的交直流双路电源

楼主(2020-06-13):
一直打算测试一下手里的耳放电源,奈何变压器和端子散落的简易方式感觉并不好看,于是决定打造一台较高颜值的桌面电源。

首先,定妆照镇楼

自认为颜值还算能打。
最终成型的这台电源功能就相对丰富,两路独立交流输出,两路独立整流输出,还加入了“跟踪”功能,即可以通过面板上的钮子开关设置两通道的串、并联,实现两倍电压或两倍电流的输出。满足高电压或者大电流场合需求,省去了大量繁琐的接线操作,既能保证桌面整洁,又能提高使用效率。这种设计在固纬GPD等很多两通道电源产品里广泛使用。

为什么是低成本呢?
因为做这台电源所需的材料,绝大多数都是手里的库存货,并不是特意花钱买的。
账单:
接线柱.不到20元
定制前后铝面板.80
定制电路板.20
合计不到120

没了。。
主变压器,双20V100VA,十多年前买的
辅助小变压器,拆机件
继电器、整流桥、开关、电源座等也是以前的存货。

技术指标
独立模式时
    交流两通道,变压器直出,20V左右,2.5A/通道
    直流两通道,整流直出,无滤波或稳压
串联跟踪
    输出40V,2.5A
并联跟踪
    输出20V,5A

电路本身并不复杂,独立模式时候只涉及桥式整流,只有在跟踪模式的时候使用继电器切换各次级线圈的接线。
首先用AD画原理图

主变压器是双独立绕组,才能够做交流的串并跟踪。辅助变压器是拆机双13V中心抽头的,用了个全波整流给DC12V继电器供电。
并联跟踪最容易,只需一只两组触头继电器把变压器两个副级线圈并联就可以。
串联跟踪则效仿市售产品的设计,为了避免误操作导致突然的高电压输出,做了一个接线端子的切换,即使用Ch1的正极端子和Ch2的负极端子输出串联电压。这样本应使用一个三组触头继电器,奈何没有,只能使用两个继电器并联实现。
画板

最初考虑用雕刻机自己刻板,所以画的单面板。受壳体限制板子不敢画大,跳线就避免不了了。
后来看到某创特惠,正好这个板子大小符合要求,后来就改自动布线双面板送去做了。
功率线路线宽设计3mm,控制线路线宽设计1mm,用双面板就省去了跳线。

还挺快,四五天就回来了。
来,把元件都焊上

封装在设计上还是有一些失误的。两个大继电器需要掰腿才能勉强插进去,输入输出本打算用螺丝端子,也差着点儿,只能直接焊线了。

下面就是前后面板了。壳体是现成的,前后都有铝白板作面板,之前也打算买把铣刀用雕刻机开孔,受电路板启发,不如也拿出去做吧。
无论怎样,CAD是一定要画的。
后面板,包括输入座、开关、保险座和接地端子

前面板,8个接线柱位置,两个钮子开关,另外预留出两个指示灯位置

接到加工件的心情溢于言表,再拍照就是把该装的都装上了

对的没错,,边上四个螺丝孔画歪了,再拿台钻捅一捅就成那样了,,难看
按理说零火线应该区分颜色,罢了。绿色的接线柱是要连到接地端的,这找了根绿色线。

背板就直接用的光面铝板,仿照安捷伦风格,不喷漆。
前面板就不行了,本来前面板也想打样做PVC贴面,想了想白底黑字不值当,于是用了个土办法。
白纸打印+覆盖塑料膜,找了张拉杆夹的皮。效果真心不错。

开始上元件了

接线柱用U形叉,感觉更结实一些,但是没有压线钳,焊到吐。红黑线也是有历史的,还是上学时候在电子市场买的,记得特清楚,当时卖3块/米,大呼奸商,一直就没舍得用,这次拿出来发现竟然是硅胶线,而且品质真心不错,想想也没那么亏吧hhh

切换模式的钮子开关就用航空线了。

到总装了。要把所有部件都安装在壳体里边。

这一步说起来轻描淡写一句话,但其实耗费的时间最多,因为壳体确实比较小,轨道槽的位置也不合适,在空间排布上费尽了心思。
变压器本来想横着放,不巧真就差1mm放不下只能竖着。扣盖的时候又是费了半天劲。
最终成型之后,和固纬单路电源放在一起,还要小巧一些,挺合适

无论是宽高还是进深,都小一圈,挺可爱的。

最后测试一下,这台电源的设计初衷只图方便,都是变压器或者整流器直出,因此不图精度,只大概作了个测量,小数点以后都不用看。

直流独立模式

交流独立模式

直流串联模式

交流串联模式

并联模式的电压和独立模式应该是一样的,需要有机会配合电流一起测试。
之后测试时候再上图。

网友:
不能调压调流啊

楼主:
不能。能调的电源我有,这个主要就是接别的用

网友A:
面板做得很漂亮。我也以为是DC AC可调输出,想学习下AC怎么做可调

网友B:
这个做的很漂亮,不晒晒耳放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A:
面板做得很漂亮。我也以为是DC AC可调输出,想学习下AC怎么做可调

AC可调确实不好搞,调压器体积又太大;可控硅的波形不好,高频分量太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做的很漂亮,不晒晒耳放电源?

正在做~做好会晒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