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苹果数据线用了好多条,但是都没能坚持到最后

楼主(2020-06-13):
原厂的线几乎都是被折断了,买过很多条其它品牌的,刚才没事翻出来三条,拆开看看
第一条这个是在充电宝上用的,啥牌子不记得了,用了没多久,就开始偶尔不能识别,然后某一天,在我尝试拔插的时候,插头发热,彻底下岗这是插头内的损毁状况
第二条,地摊货,无品牌,外貌很像原装线,但是很硬,印象里用了不超过一个月就不能识别了,usb头之前被我剪掉做他用去了,只有插头部分了内部线很细
第三条,品胜的,用了时间最长,一点半左右,可能是因为手机插孔有些问题,也是充电时发热,然后挂掉了这条质量还是很好的
只会拆,不会修,也不明白这些芯片都是干嘛滴,晒出来给大伙瞧瞧,又明白人多多指点啊

网友A:
你太暴力了!!!

建议你买不锈钢波纹管的那种好些

抽插的时候,轻一点,疼…

网友B:
发热的话应该芯片烧了,可以买这种Lightning插头套件自己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发热的话应该芯片烧了,可以买这种Lightning插头套件自己换

准备换手机了,打不玩游戏不办公,就打打电话,苹果性价比不太高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太暴力了!!!

建议你买不锈钢波纹管的那种好些

哈哈哈,使用习惯太差了,用躺着一边充电一边玩

网友:
可以买这种Lightning插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