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一个三档调光停电应急灯并加以完善

楼主(2020-06-13):
前阵子买的三档调光停电应急灯,外壳做工看着不错,可平放,也可挂接。采用常见的MicroUSB充电口;内部使用单节拆机18650锂电池(不带保护板)供电;LED部分使用的无字8脚芯片,控制LED部分强、弱、爆闪三档调光;充电部分使用的4057芯片,可充满自停,带二个充电指示灯,充电亮红灯,充满绿灯;LED灯板不是铝基板,用了9颗5730贴片并联连接,点亮后亮度还可以,做停电应急还不错。整理了一下,发帖供坛友参考。

三档调光停电应急灯,外壳做工看着不错,可平放,也可挂接;充电口是常见的MicroUSB,带防水保护。

LED灯板不是铝基板,用了9颗5730贴片并联连接,品控差了些,灯珠有瑕疵,但不影响使用。

采用常见的MicroUSB充电口,内部使用单节拆机18650锂电池(不带保护板)供电,LED部分使用的无字8脚芯片,控制LED强、弱、爆闪三档调光。充电部分使用的4057芯片,可充满自停,带二个充电指示灯,充电亮红灯,充满绿灯。

使用单节拆机18650锂电池(不带保护板)供电,采用直接焊接方式,正负极均有锈蚀,估计焊接时使用了酸性助焊剂,焊接完没有清除干净所致。

使用刀片将锈蚀刮除,看着还可以用,先不换了,用一阵子不行了再换吧!

楼主:
为防止18650锂电池过放,加个锂电池保护板;用的SII出品的S-8261系列单节锂电池保护芯片的保护板,丝印G2JZ,性能和DW01相仿。

焊接好连线,测试无误后,使用热缩管做一下绝缘,组装起来。

顺便将锂电池改用XH2.54-2P接插件连接,长期闲置不用时,可以断开,以免过放。

测试无误后,组装起来。

相关链接:

拆一个二档调光USB充电灯ZY-001(DC充电口)

拆一个二档调光USB充电灯ZY-001(MicroUSB充电口)

网友A:
这个空间大可以放两颗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空间大可以放两颗电池

可以并排放两节18650的,先用着,等用一阵子再换吧!

网友:
改造空间很大,可改成光控、感应控制、声控。

网友B:
LED驱动和手电是类似的

网友:
做工还不错那

网友C:
谢谢分享。。。。这是街道小作坊的产品吧。。。

网友:
比我以前撸的好,我以前撸的之后挂

楼主:
引用 网友B:
LED驱动和手电是类似的

这种8脚芯片找不到资料,这灯点亮后就是强、弱、爆闪三档,然后才能关闭,想改成和手电类似的点亮方式,中间有间隔,强、关闭、弱、关闭、爆闪、关闭。

楼主:
引用 网友C:
谢谢分享。。。。这是街道小作坊的产品吧。。。

这款停电应急灯品控差了些,相对做工还算不错。

网友D:
这两天好像看到3块8包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两天好像看到3块8包邮的。

这个价位不错,停电应急挺实用的。

网友E:
家用应急应该可以的,如果考虑续航,可以换电池...

网友:
改装思路不错!可以多加一个电池增加续航...

网友:
手电恒流板改

楼主:
引用 网友E:
家用应急应该可以的,如果考虑续航,可以换电池...

板子用的充电芯片是4057,最大充电电流500mA,电池容量太大,充电会有些慢。想加个电池槽,改成可更换电池的。先用着,回台再改。

网友:
这种蓝皮电池容量一般不到2000mAh,灯板不是铝基板也没关系,毕竟功率不大

网友:
改一下电池更好了。2个18650锂电池更加香了!!

网友(2021-06-01):
很实用的改造,厂家为了节约这点成本,也是用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