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一个暴露年龄的家电,CONY SG-9308选台器(外置电视盒)

楼主(2020-06-14):
一个暴露年龄的家电

远看有点像CD机

近看是CONY选台器。

电视选台器是一个配合老式电视机的设备,它的使用一般是这样的:
1 连接好选台器和电视机的连接线路。就是把有线电视的用户线插到选台器的射频输入口。
2 然后再用射频线把输出信号接到电视机的射频输入口就可以了。
3 还有是把选台器的音视频输出用音视频AV线接到电视机的音视频输入口就可以了。
4 这样开始搜索选台器的频率,搜索完毕后就可以观看电视节目了。

背面的接口丰富,RF有线模拟信号输入、一RF模拟信号输出、AV信号输出(接电视机AV输入口)、一220V输出,(插入电视机插头,可以遥控关闭电视机电源)

电视高频头+中放电路(图像及伴音中放处理),
天线(有线电视)信号输入处理后,可直接输出音频,视频信号。其接收的电视信号是全频道带增补的。

.
电源开关

内置电源,
当年只有工频变压器,没有开关电源
220V输入

输出42V.高频头调谐电压专用(0-30V)
输出18V,工作电压。

松下的三端稳压AN7812,78开头是正电压,79开头的是负电压
18V转换12V

12V的模拟信号全增补高频头

原来电脑块CPU是存储32个频道的,也是TMP47C433的
后被改为TMP47C433AN--3888,能收90频道,配存储器24C02.
当年与全增补高频头是绝配

芯片型号打磨,这也行

不过这里露出了马脚,丽恒的TRF1445F中周,常用在东芝机芯上,推断出是TA7680
TA7680是东芝公司生产的图像及伴音中放处理集成电路,当年是很经典的集成电路,

面板功能按键及指示灯、遥控接收头

遥控接收头装在铁盒子里,因为焊死的,没有继续拆开

AV、RF输出

电源继电器,控制插座上的220V输出

END

当年,花小钱办大事,非遥控电视机靠它就能实现遥控功能。然并卵,现在有线电视的模拟信号已经停播,拆完其归宿点只能是废品回收站了

网友:
当年见过不少都是光射频进出的增补器,这些机器主要是解决增补频道问题其次就是遥控。

网友A:
非遥控电视哪里来的av输入,

网友:
当年增补频道里面有单位的有线电视隐含频道(单位内部线路)
然后没有增补频道的电视,用那种移频器就能收看。就是把增补频段搬移到普通频段
90年代

网友:
引用 网友A:
非遥控电视哪里来的av输入,

有天线接口,
小霸王不都是这样玩的么……

网友:
90年代末我也用过的,选台过程电视机喇叭有扑的一声杂音很难听的!!

网友:
以前没见过。

网友:
我家以前的14寸黑白电视机配过一台这样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