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三频段调音,拆NE5532前级调音器

楼主(2020-06-14):
日常灌水hhhh
买了台奇声AV-388D后级功放,原配前级要100元,就没买,,
但是这个功放没有前级调音量不方便,没有音调听着不习惯。。
就入了台NE5532前级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66215
奇声AV-388D功放机

先装变压器

双12v的
话说这东西不能用直流12v或者更高的直流电供电吗

外观看着还可以

接绿联蓝牙接收器和电脑,打算做个音频输入切换模块,就不用总是拔线了

用料还可以

电源灯装后面是个bug:sweat:

7815和7915输出正负15v

NE5532运放芯片,打算换成OPA2604
听音体验真的很棒

emmmm线路板背面呢
咕咕咕
咕咕咕
先鸽一段时间喽,等放假了再折腾

网友:
2604太暖了,个人喜欢827,比较均衡算是5532

网友A:
没明白。什么直流12ⅴ?什么更高?你现在不就用直流正负15v么?

网友:
5532更换为大S的,应该很好。

网友B:
做一个43厘米,和奇声后级同尺寸的胆前级,摆在上面,前胆后石,悠悠橙光,大电平表,岂不美哉!

网友:
正负电源输出的直流都应该可以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明白。什么直流12ⅴ?什么更高?你现在不就用直流正负15v么?

就是使用直流电源来供电嘛,不过那个是7815,所以应该要高于15v的直流电。
变压器太笨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做一个43厘米,和奇声后级同尺寸的胆前级,摆在上面,前胆后石,悠悠橙光,大电平表,岂不美哉! ...

玩过胆前级,因为不能调音调,所以才卖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就是使用直流电源来供电嘛,不过那个是7815,所以应该要高于15v的直流电。
变压器太笨重了 ...

开关电源高频噪声处理起来很麻烦,而且听动次打次需要瞬时大电流的时候过载能力也不如变压器

网友:
想看看你的音箱是买哪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开关电源高频噪声处理起来很麻烦,而且听动次打次需要瞬时大电流的时候过载能力也不如变压器 ...

对,高频噪音是个问题。
前级只进行信号放大,没有功率放大,耗电量很小

网友:
前级哪里买的? 也想弄一台

网友:
还是上个调音台吧

网友:
用运放搭个10倍放大器就行了,电位器用好点的,音调电路没什么用,会劣化音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