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 拆解松下DE43电动牙刷,开关失灵维修建议

楼主(2020-06-14):
牙刷年久(2015年中日淘购入),电池仍非常给力,可以续航两周,近来进水,时不时自动开机,耗光所有电量。拆开果然发现水流出来,应是开关进水损坏,现在这个开关轻轻一碰便开机,根本不用按下去。。。其余电路板啥的正常。

如图,上面按钮是故障开关,下面按钮是切换模式。

求维修方案,这种贴片型微动开关淘宝上面很多,还有防水的,可以买来自己换,请问是用烙铁还是热风枪把上面开关搞下来?

如果用烙铁,是用尖头还是平头斜口?需要吸锡器吗?

另外不知道在哪里看到说电动牙刷涂有硅胶保护,我拆开确实发现橡胶密封圈有一层油油的,修好装回去应该要再上些硅油才能防水吧?

网友:
用烙铁,什么头都行,看个人习惯吧。

网友A:
以我修飞利浦的经验 开关换了就行 防不防水 一样坏(轻微进水防水开关可以坚持到电路板坏) 只要进水 防水的开关也坏 关键是壳不能漏水

网友:
坏掉的拿尖嘴破拆后用烙铁焊下引脚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我修飞利浦的经验 开关换了就行 防不防水 一样坏(轻微进水防水开关可以坚持到电路板坏) 只要进水 防水 ...

多谢了,那确实外壳要做好防水,上硅脂应该能再撑一阵子,毕竟原厂出厂也是这么处理的,坚持了五年才进水。。。

网友:
怎么感觉有点打破砂锅问到底的感觉啊,

网友B(2021-01-12):
你的牙刷修好了吗?我的也是这款电动牙刷,最近两个按键都没反应了。

楼主(2021-05-30):
引用 网友B:
你的牙刷修好了吗?我的也是这款电动牙刷,最近两个按键都没反应了。

修好后,没用两个月完全进水电路板报废了
看来还是原厂的防水是做得最好的,自己拆开后再怎么做防水都没有用。也可能用的年限久了,外壳变形,防水性能基本丧失。

网友(2022-10-17):
谁能分析一下这个牙刷的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