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把电池统一起来,威克士电锤使用博世12v电池

楼主(2020-06-14):
我手上有几个博世工具和1个威克士电锤,一大堆电池和充电器心里不舒服,于是想办法用3d打印机设计加工了一套转接,初步觉得使用后没有问题。自己做了触片和触点,因有转接头,电池仓要加长约10mm的样子,因威克士的防呆设计与博世的有点差异,为了塞入电池仓,所以机器上也要相应改装打磨下,花了一周时间的研究,可以启动机器了,但是3d打印的卡扣强度有点弱,没能成功做出卡扣来,只能延长后卡住博世的12v电池,没能卡住威克士电锤。

网友A:
有了3d打印,自己diy就更方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了3d打印,自己diy就更方便了

也有失败的,就像最后一张照片
理论上所有威克士12v的机器都能用上博世12v电池了。

网友B:
强度低可以把填充率调高到60以上,有些小部件我是直接100%的填充率。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强度低可以把填充率调高到60以上,有些小部件我是直接100%的填充率。

这个卡扣你想象下,我觉得用3d打印机是根本做不到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卡扣你想象下,我觉得用3d打印机是根本做不到的。

WX382的电池是插入式的,两边卡扣处可改一下,留出适当空间给卡口,卡口设计时加厚,PLA材料有1.2~1.6的厚度100%填充率强度也是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WX382的电池是插入式的,两边卡扣处可改一下,留出适当空间给卡口,卡口设计时加厚,PLA材料有1.2~1.6的 ...

真不行,一碰就掉,一卡就坏。

楼主:
放几个打印失败了的电池套。
3d打印机应该对这种设计无法打印。

楼主:
引用 楼主:
放几个打印失败了的电池套。
3d打印机应该对这种设计无法打印。

光固化强度怎么样?

网友:
PLA ABS时间长了就脆,而且FDM方式精度较低,试试SLA吧

网友C:
3D打印都用上了,楼主还是专业户啊

网友:
没做过放保护电池会挂的,特别这个电量显示还没有

网友D:
pla的卡扣不能按abs的去设计,弹性臂要长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D:
pla的卡扣不能按abs的去设计,弹性臂要长一点。

要做成什么样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3D打印都用上了,楼主还是专业户啊

刚买了打印机,设计软件学了1个多月

网友E:
PLA材料FDM打印的会慢慢变形,卡扣过段时间就变成日常所处的形状,然后就没弹力卡不紧了,100%填充也一样,很头痛。

楼主:
引用 网友E:
PLA材料FDM打印的会慢慢变形,卡扣过段时间就变成日常所处的形状,然后就没弹力卡不紧了,100%填充也一样, ...

是吧,看来3d打印还是需要段很长的路要走啊。

网友F(2021-06-02):
把打印的方向转90°就好了,就是打印后要清除一埋支撑

楼主(2021-07-11):
引用 网友F:
把打印的方向转90°就好了,就是打印后要清除一埋支撑

都试了,还是要另想办法的。

网友(2021-12-23):
用ABS材料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