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先锋直流变频风扇的档位乱跳

楼主(2020-06-14):
先锋的一个直流变频风扇,很喜欢风可以开得很小。调到1档(最小)到4 5档就会跳动甚至关闭,开大档(几台都是这样。拆开喷wd40到旋钮,问题依旧。
旋钮应该是纯机械的,是什么原因造成了档位太“滑”?

楼主:
而且很难定位到档位,轻轻扭就1档跳到10档以上

网友:
如果电位器控制档位的,就有可能是电位器的碳刷质量不好!试试换只质量好的高精电位器。

网友A:
这个应该是编码开关吧

网友:
拆开看看是不是阻容降压电源,如果是,考虑换降压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应该是编码开关吧

电位器的,晚点上个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