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音] 无线耳机很闷主要是那部分决定的???

楼主(2020-06-14):
无线耳机很闷主要是那部分决定的???
70买了给无线耳机试试水,主要是上班时没事的时候头听音乐。
昨天刚到,试了下第一感觉就是太闷了。
然后和手机自带的这个akg耳机对比了一下,相差太对了。真的是太闷了,听着不怎么舒服啊

听着闷主要是蓝牙解码不行还是耳机单元不行????。
如果是耳机单元问题,不知道能不能把无线模块换akg上去,上盖3D打印一个盖上,akg这个带着也i无线这个更贴合更舒适

akg这耳机有两幅,N8 S9+都是一样的耳机…………
大小对比一下

下面是网上别人拆解的

看上去还有好多空的,应该还可以缩小些的空间

网友A:
闷是耳机调音问题,一般(其实也有点不过很少)跟耳放部分无关,跟解码则一点关系也没有.
调音牵扯单元,腔体解构,出气口等等(进气孔堵上会很闷)

网友B:
只能说你被akg惯坏了,这款AKG淘宝都是假货,而且AKG的低频基本就是点到为止 说难听点就是个残废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闷是耳机调音问题,一般(其实也有点不过很少)跟耳放部分无关,跟解码则一点关系也没有.
调音牵扯单元,腔体解 ...

akg 有个孔 无线耳机没孔 难道是这样导致的???那么开个孔会不会好些??? 不知道是卡口还是超声波焊接的,能不能无损打开在盖回去………………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只能说你被akg惯坏了,这款AKG淘宝都是假货,而且AKG的低频基本就是点到为止 说难听点就是个残废  ...

我要求不搞,不发烧,听着还行就可以了,主要是太闷了听着不爽,不喜欢闷着的感觉 ,主要听人声比较爽的。akg应该不是假的吧。三星note8 刚出来就在电信营业厅买的, 应该不至于换个山寨的进去。

网友:
新耳机都需要"煲机"一段时间音质才能体现出来。

网友:
花3块钱,tb买俩拆机单元换上

网友:
跟腔体有关,你可以尝试开孔、塞棉花试试,也有些跟单元有关,那就只能换了。

网友:
无线耳机 为了顾及续航和低噪,
会挑选更省电的灵敏度更低的耳机单元,
理论上换了单元不换腔体能部分改善声音,
但是会对耳机续航有影响 还有可能会有没换单元前听不到的低噪。
无线耳机的功率设计有限,
就是用一样单元和腔体可能也因为耳放的功率限制
无法推出该有的声音。

总之就是一句话 换好单元肯定能改善音质,
改善多少,续航减多少,就得看运气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akg 有个孔 无线耳机没孔 难道是这样导致的???那么开个孔会不会好些??? 不知道是卡口还是超声波焊 ...

正常动圈耳机都有孔,开孔应该会有些变化,
具体怎么开,怎么变,我没有diy耳机经验.

网友:
个人建议闲鱼出掉重新买一个,没经验的情况下调音几乎是件不可能完成的工程
尽量找7天无理由退货的,送运费险的,买回来先听听,不满意退回去

网友:
硅胶套看能不能换  用入耳耳机试过换硅胶套可以改变耳机的低音强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