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请教2258XT的开卡问题相关

楼主(2020-06-14):
这是一个kingdian的s280 480G
不认盘 短接后 进入ROMMODE 1Gb识别
试过好几个开卡工具 好像都不行 只能识别到这种

求大佬指导下

网友A:
ROM模式就是识别1G,没毛病

网友B:
id识别无误,你找B17工具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id识别无误,你找B17工具试试

谢谢 我试试 主要是找不到对应的闪存 感觉是乱打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ROM模式就是识别1G,没毛病

找不到正确的工具 没办法识别出固件版本 不知道哪个工具可以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找不到正确的工具 没办法识别出固件版本 不知道哪个工具可以用

看ID就可以

楼主:
请教下 怎么看ID

网友:
id给你查出来了,你要找b17的专用工具才能开!

网友:
折腾得出来不,我拿个好的360g跟你换算了!

网友:
我猜你想恢复数据?友情提醒,开卡后,哪怕失败了,数据也是彻底恢复不回来了,就彻底的从闪存上抹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