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车载吸尘器改无线

楼主(2020-06-14):
一个车载吸尘器,点烟口供电,带打气功能
长时间未用,看看手里还有几节18650,就拿来改一下无线吸尘器吧
先把里面的打气泵去掉,看起来这个泵还挺结实,留着看看有啥地方也许能用上

改造方案:4节电池,2串2并方案,直接供电,配以船形自复位开关,即按即开,不按即停
充电板为专用的2串充电板
因为充电输入电压需要9V,又配了一块5V升9V的转换板,以及2串的电量显示板
找到合适位置,打洞固定好MICRO输入口、电量显示板、升压板
接上线之后发现这块升压板通电就有一个小LED贴片会长亮,担心电量无谓的消耗。考虑到充电电流不小(约3A),又购置了拨动开关,需要充电时才打开
其实本来考虑弄一根PD诱骗线让充电器直接输出9V,这个线路比较简单也不需要拨动开关,看上了WEB-U2诱骗器,发现价格不低,才作罢(等过段时间再买的)
至此,改无线结束,风力尚可,工作时电流可达4A
另有一事不明,请教一下:关于这个吸尘的扇叶工的旋转方向,应该是顺时针还是逆时针?

原来的三段开关

原来的三段开关

铭牌

铭牌

点烟口插头

点烟口插头

充气图

充气图

吸尘网

吸尘网

内部结构

内部结构

充气码表

充气码表

充气泵

充气泵

充气泵

充气泵

拆了充气泵

拆了充气泵

电池位置刚刚好

电池位置刚刚好

完工

完工

吸尘风扇方向?

吸尘风扇方向?

升压板LED

升压板LED

电池组

电池组

线有点乱

线有点乱

升压、电量开关

升压、电量开关

网友:
这种叶轮的吸尘器,吸力太小

楼主:
是不是可以换吸力强的电机? 应该换什么样的?

网友A:
这小风扇本来风力就不大,再降压使用能给力?人家原本设计不就是12V的嘛,车用小电器最好还是3串锂电池才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小风扇本来风力就不大,再降压使用能给力?人家原本设计不就是12V的嘛,车用小电器最好还是3串锂电池才好 ...

你说的有道理
只能说有点力 不大
不过3串的话充电比较麻烦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