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H1灯泡光衰 拆机

楼主(2020-06-14):
H1,LED光衰拆机,型材成型工艺不错。

网友:
怎么解决,换灯珠?

网友:
LED散热不好光衰快。铝的比热太小不行,还是上“紫铜+冷媒”比较合适。终极解决办法是用白银+液氮散热

网友:
这电路板当时看到有人卖,可惜没买

网友:
这种替换式的LED大灯短寿是必然的,封闭空间注定散热不可能好,风扇一挂灯珠几小时就挂。

网友:
看来没氙气和蜡烛灯耐用,以后的话给新车灯加4056风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