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解两块多包邮的12V电瓶充电器-鑫创生

楼主(2020-06-14):
淘宝弹出来两块多的翻倍红包,没地方用,看到有个12v电瓶充电器折后两块多。
买回来研究一下吧。

包装很简单,没有纸盒,一个袋子包裹着,外壳都有点摔裂了,懒得计较了。

这种插头应该是给电动喷雾器充电用的吧,必须改成鳄鱼夹

螺丝藏在贴纸下,两颗十字螺丝,板子看起来也还凑合

背面光秃秃,焊点不是很光亮,焊锡质量比较差,元件剪脚也很随意,小作坊货。

初级一颗无字集成芯片,pwm+mos一体的,小功率电源低成本方案。
次级元件也不多,一颗整流二极管,一颗防反二极管,一颗tl431+光耦,还有一个S9015三极管转灯

这颗整流二极管很销魂,难道说是为了散热,指示灯用了共阴极双色,

板子上初级和次级都预留了保险丝焊盘,出厂跳过了,得补上

补完两颗保险丝,割断pcb印刷铜箔保险,焊线,自己的焊锡丝很光亮

空载电压14V,充电瓶肯定是充不满的,倒也不会发热失水,厂家也算是讲点小良心了

输出线切掉护线套,穿一根端子线,方便接鳄鱼夹哈哈

用12V35W卤素灯当负载,直接保护停止输出了,看来虽然次级没有运放芯片,
但也能做到过载保护,功劳在初级芯片的S极采样电阻了。

对转灯比较感兴趣,把图纸画出来研究一下,上电亮绿灯,
通过一个肖特基二极管和1Ω电阻并联到输出正极,
负极与地想通,充电初期电流较大,pnp三极管be端压降大,导通亮红灯,
后期电流减小,无法导通,只亮绿灯,大概是这么个意思吧。望指正

网友A:
那个转灯的电流检测电阻好像是1.2欧的。

网友B:
真便宜。。不知道能用多久~

网友:
分析的很到位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个转灯的电流检测电阻好像是1.2欧的。

万用表粗测是1欧,没具体读色环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真便宜。。不知道能用多久~

确实便宜,做工对得起这个价格了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C:

谢谢捧场哈哈,瞎玩玩,应急充充电瓶应该也行

网友D:
还会转灯,哈哈。
这个估计本来就是给一年也用不到几次的偶尔用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错很便宜~

研究完了索然无味哈哈,扔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还会转灯,哈哈。
这个估计本来就是给一年也用不到几次的偶尔用用

我看评论大部分买回去给喷雾器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真便宜。。不知道能用多久~

就看初级的IC嘛时候炸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就看初级的IC嘛时候炸了

不会吧,这么快就坏了?赶紧联系商家退钱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会吧,这么快就坏了?赶紧联系商家退钱

别激动,还没炸,我的意思是看哪天才能炸,我当然希望它不要炸了哈哈哈哈

网友:
电流能到2A不?

楼主:
必须到不了,感觉1A都够呛,电子负载不在,下次测试一下

网友F:
引用 楼主:
必须到不了,感觉1A都够呛,电子负载不在,下次测试一下

5块+的红包,快去领,装个什么值得买APP从APP里置顶的这篇文章点进去再点那个“点此领红包”就会自动弹出淘宝APP,然后过一会儿会弹出领红包界面,必须从它的APP点才会有,普通网页点是没用的
https://www.smzdm.com/p/22121422/

楼主:
引用 网友F:
5块+的红包,快去领,装个什么值得买APP从APP里置顶的这篇文章点进去再点那个“点此领红包”就会自动弹出 ...

牛掰,那个网站以前经常去,现在去得少了,瞅瞅

网友F:
引用 楼主:
牛掰,那个网站以前经常去,现在去得少了,瞅瞅

要装个APP,普通网页点进去没用,要从它的APP点进去,不需要注册

楼主:
引用 网友F:
要装个APP,普通网页点进去没用,要从它的APP点进去,不需要注册

谢谢分享,搞到了5.16¥哈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