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抬发动机,加保养

楼主(2020-06-14):
3大问题,2个保养,1个人搞还是累了点
1发动机异响,可能为曲轴轴承坏了,后面说下
2超越离合打滑,起动单向离合,已解决。
3油耗高,可能化油器油面高了,可能皮带磨损了
保养1是起动电机偶尔有吱吱声,滑动轴承缺油,顺带看下碳刷,
保养2,换后轮胎,3.5-10,摩托车起步油问大,1万多就差不多了!电动车可能开3万多,摩托车的圈还紧,不好撬!

1999湖南株洲。南方雅马哈,了,

起动马达继电器1999年的,这个件打代是4cw标,可能是进口件,车上还有些是4kl标,可能是南雅生产的。当时玉河也出过这车,发动机整机4cw,因为他们不生产机器,可能是进口的,或者说4kl也是进口,只是按这边打,里面4cw件多的!无从查证,反正质量上没差别

板上日期1999年,原装板,裂了,这次修下吧

公里数,实际大很多,码线断了很久,应该有转一圈
电还开了一夜

见螺丝就拆,哈哈,已经不用记哪是哪的了

一些要断开的地方

这里是三相永磁发电机插头,磁电式触发信号插头,点火器中压供电插头(这车点火器2路中压)全车也就点火器上几个用了防水插头,不过当是别的车好像还没有

这是冷起动加浓,电热膨胀阀插头

化油器,节气门拉线

高压帽,改的普桑的,原车的d形钢丝固定圈磨断了,换掉了

减振螺丝拆掉

后轮刹车拉线拆下,这是原装的,不锈钢芯的,再怎么进水,也不容量变紧,管皮破了,包了下下
油管与负压吸气管移除,有负压开关,只有开的时候才流油下来

最后一个,马达线连接地线,踏板车发动机连车架有橡胶套,要接负极线的,骑式车也有,因为硬车接,可靠接车架也可以,但一般也接到发动机上

移除最后的拖架轴

下面垫了块电动车电池
然后一个人把车架车弄到一边,抓手高了点,用不上劲
这就下来了,这台机器,上过山下过水,哈哈,爬山,石头路也爬,发水时,怕被汽车测身上,开非机动道,结果水近30公分,进传动箱,皮带打滑,大油门,龟速前进

下面开拆发动机外围件,顺序随意拆的

排气管,缸头2螺丝,后边3个支撑螺丝

空滤比较好拆的

化油器口,干干净净,干净灰进的少,气缸磨损就少,所以汽车多换换空滤没坏处

拆掉脚起杆,拆除塑料罩,这个倒车没熄火,机油从废气管进空滤后流出来,弄的到处都是

泥瓦拿下,传动箱进气滤网拿下,水从这进的,本田好像接个管跑高位去了

1升机油,跑了近2400公里的,颜色深了点,没少。

拆下起动电机,干洗了一下,最后湿布擦了下,这个电机齿与变速齿在传动箱的,环境相对在油里的不是很好

先放个机油,因为这个边盖有油窗

一圈螺丝拆掉,中间一个最长的也拆掉
轻撬下就开了,原纸垫都坏的差不多了,不好,箱体不要求太密封
左侧普利盘,右侧是离心离合器加压盘,(我这里这叫法),低速时是这样的

这是离心离合器

高速时这这样

整体就是这个样子

普利盘里面组件,低速或静止时珠子在里面,就是小盘带大盘,转速上去,普利盘珠子(配重,重了较低转速甩出去,大带小,车子起步力小,但省点点油,一点点个一点点。轻了,更高转速甩出去,车起步劲大,耗油点)有人用电机代替热机,然后说是空载也有几百瓦,应该是夹着皮带的磨擦阻力。

普利盘,外盘上的标,风叶为传动箱吸空气
用的,冷却皮带之类

化油器,之是后期的了,拆车件,原车用了,化清之类,加浓阀漏油了,橡胶件硬化
日本tk化油器,中文叫泰凯?这化油器,以前和现在,不管冬天夏天,热车转速都差不多,夏天冷车也差不多,冬天冷车加浓结束后,转速低点,但给油就走,不会因为冷车要噎一下或,慢慢来。其实以前一台国产车,我也调到差不多,但因为精度差,只能调到怠速区微浓,这样不管气温变化,冷热车怠速都很稳,转速变化也小。
好像现在本田收了京宾,米库尼不知现在谁家下面

接口胶,里面干干净净的

缸头进气道,也是干净的,近进气门有少量积碳,以前国产车就很难做到这样,有点黑呼呼的

火花塞烧的,混合器浓了点,空滤脏了点,油平面不知高不高!

这个室外拍的,接近人眼所看到的,有点深咖啡色了。以前国产杂牌怎么调,都不是很好,总是调微黄了,中心有地方会黑,雾化不好?

拆除风罩,风冷控制风吹向缸体缸头

缸头位的加油口,当年乡下修车的,一开始都不知哪加进去,不过确实,用手不好拧
顶上就是加油口,更换的缸头总成,4cw的。4kl的有手工打的编号的,这个不知有没有,同位置上没有。

缸体4kl,还有手工编号!这缸体,缸套是可以压出来的,难道当然考虑更换的?

拆触发盘,发电机永磁转子。铁板个洞,螺丝拧到风叶的固定做,4~5圈就够,大多顶线圈。固定螺丝,收螺母,防拉坏下面的丝,收2圈在轴位置来一锤,不动再来一圈,一锤下去就出来了。以前拆个单缸660的,用的20的铁板才干下来。

线圈灰尘不少,3相供电的
大的是点火器的2个电压,有没有觉得不对,哈哈,左侧3条白线是3条相线,但有11个极,去掉点火的,剩10个,我也不明白为什么要3极加3极加4极,增加点发电量?好像最大带载12安,再大就电压拉低不充电了!

拆掉2个触发螺丝,3个线圈螺丝,就下来了

点火是那个是独立的,后焊上的?
传动就好拆了,拆下螺丝就下来了!

这是洗了一下泥,拆的时候能干净点!
别的件,拆下就洗了,空滤,风罩,传动箱盖,等

风扇吹干,一会起白斑了

空滤

塑料件

轮圈

里面是否去超声波一下

钢丝球刷了一下,标记与编号,97年???

箱体上的编号

1超越离合打滑

左边三根是旧弹簧,明显短了很多,右边是别的车的,新弹簧,能装下。

弹出状态

压进去,一个放向转打滑,别一个放向锁住,这种是最小排量用的结构了吧!大排量的为满珠,而且是异形珠子
图中能看到多种的,不同珠形数量的,原理都一样,不知为什么自行车里面为什么不用这样的

两天下班拆了下电机和后轮胎,3.5-10的6层胎,很难弄,没有专用工具拆,费力

电机前后壳和磁体的对位线
螺丝带o圈,防水的,踏板车发动机,雨天全是水

也是o圈,有一边有点点渗水样,上次保养5年前

后盖的标准

线比较细,起动电池20多a,而且一触即发。

碳刷不多了,上次就不多了,好像也没磨损多少,这个高9.5的,gy6的还不配,用汽车的修改下吧!再说

里面没什么灰,几年也没磨掉多少

转子换向器有点磨损了

打磨下吧!还能坚持好多年

下边拆轮胎,最费力的事了

工具,撬胎板,撬棒,先放气,再把胎压进去,压出胎槽,有胆胎(内胎)没有胎槽,没气就出来了。这个气不足,或完全没气,还能骑,就是伤胎。

试下这个方法,还是可以的,只是只能出一边。

出来一边,打回试了下另一边也行,就是只能一边

另一边用这个边法吧,野外可以用这个,但正常无胆胎,扎钉也不会换,只有一种情况,跑无人区,被石头干破,那胶条什么都没用了,这时有备胎,就可以这样拆换。扎大洞,有胆胎,补下,垫点东西还是可以正常骑的,慢点,无胆就完了

好累

胎槽,胎入槽后,如果胎质量好,没气也不易出来的,电动车改真空胎,没这槽,没气就容易出来

星期六,拆箱体

拆除大撑两边6个螺丝就下来了

轻轻就下来了

缸头一个油道螺丝,2个油滤壳固定螺丝就下来了

机油滤,钢丝网的,可以清洗

机滤上有脏东西

亮的铁质物,这个是被机油泵压过的,很薄

箱体上的口,中间出向曲轴供油

这个是喷向曲轴的,曲轴体上无油道,要是再加个活塞喷口就更好了

拆掉2个内六角就下来了,这个带有阻回齿,弹出就回不去,装时要拆掉弹簧

拆掉箱体通风盖,也是2螺丝,打过胶了,o圈老化,加油盖和设气门盖用的红色氟胶

拆下正时齿螺丝,背面有定位口

拆掉4个缸口大螺母,2个螺丝,轻撬就下来了

有不少积碳

这里拆掉个螺丝,就可以拉出缸体了,为了活塞留在里面,保持环口位置,拉出点,拆除卡簧与活塞销,没拍照

活塞上侧,拉毛了,不少机油,就这样吧,缸体网纹正常

下侧没什么伤,因为卧缸机,活塞销为偏置的,偏向上几mm,来让活塞做工时能推向上,加上全油门起步,上侧拉伤了。
拆掉下缸垫

拆一圈箱体螺丝,都是一样长的,到是不怕装错了

左箱体,换油周期,1升2500,有点发黄了,汽车也是一样的,换油里程少,就白净,换油长就全发黄

右箱体,齿轮带着机油泵

齿轮泵在这边可拆出

原装轴承,这个是另一条原装曲轴拆过来的
就手这边,皮带侧,长时间受拉力,再加上拉出来时外径受力,可能伤到了,原来的有锈点,开开出问题了

网友A:
雅马哈,看来不错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雅马哈,看来不错呀

老马了,就是上下班代步的,不爱开电动,不爱开汽车,后面还有台出去距个山用的车

网友B:
同学买了个一样二手的骑了几年后坏了,本地好多师傅都修不好,最后当废铁卖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同学买了个一样二手的骑了几年后坏了,本地好多师傅都修不好,最后当废铁卖了 ...

发动机设计是好的,但对当时的人来说是个坑,有些修车的都找不到加机油在哪里,还有就是机油滤,机油差就不说了,又没人洗机油滤,万把公里就堵了

加油口,后来改款就去掉了机油滤与外油道,增加了排气侧的加油口

网友C:
后面的呢!没有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后面的呢!没有了吗?

还有,今天也弄不完,只是最后拆干净,洗了下箱体,明天开箱体

楼主:
超越离合器打滑解决,小弹簧变软变短了

网友:
比电动车麻烦多了。

网友(2020-09-16):
能动发动机的是高手。

网友:
100型发动机三相交流,磁电机功率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