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改可调电源KA7500B+TL393另类方案求助

楼主(2020-06-14):
捡到个开关电源看上去做工还不错,想着修好改个开关电源 。
一开始维修 7500B坏啦 拆拉个TL494 能开机啦, 有输出就没仔细检查啦, 开始时准备改可调。

老规矩 一脚 22K 到输出  3.3K到地 电位器用的1K 中间线串个10K电阻 到地并个104电容。

为了消除自激做准备,3脚14K电阻换成 100K 精密可调

重绕变压器 初级没动 ,次级0.72直径漆包线 双线并绕18圈 。
完工开始灯泡大法实际 调压0-39V一切正常

去掉灯泡准备试试机

开机跳到39V 出问题啦炸啦个辅助电源滤波电容 仔细查看电路发现输出绕组到辅助电源一个二极管(红圈)没拆 难怪会爆 ,外加辅助电源的整流二极管烧啦(黄圈),无输出

换掉 电容 和辅助电源二极管开机试试
可调一切正常
用我自己DIY的负载仪试试
保险起见先灯泡大法,负载仪电流打到0.25A 开始调压,问题来啦 跳到 35V左右灯泡常亮 然后电位器怎么转都没反应,关闭负载仪,开始出现自激声音电压也超压,最高50多V 。
需要关闭插座等几秒钟开机又能正常调压
反复测试几次 有时候直接最高电压有时候 恒定再 26V 都需要关闭电源等几秒开机又恢复正常调压
实在没办法来请教各位前辈 这是正常的吗 不敢去灯泡上机没13009啦

网友A:
输出端是不是没有泄放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A:
输出端是不是没有泄放电阻?

接啦 2K 的泄放电阻

楼主:
找不到问题 最后查啦13009的驱动阻容电路 换啦个50 2.2UF的电容 测试4UF 应该是有问题的  接个2A保险 开机开到39V 2.5A发热厉害有点烫手凑合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