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修长虹快速电热水龙头CKR-77AX

楼主(2020-06-14):
长虹快速电热水龙头开水有显示不热,判断为电热管坏,拆开测量果然是电热管断路,标称3000瓦。网上买了款大概一致的标称也是3000瓦,回来测量电阻23.6,算了下大概才2000瓦多点明显功率不足。放温度探头和温度保险的腔体原来的是外丝的后买的是内丝的,安装上是没问题的的,只不过后买的需要把探头和保险先穿过去放里在拧螺丝,先拧后来是放不进去的。安装后出水温度明显不如以前,说明原来功率还是够的,只能兑付用吧/

网友A:
卧式和立式的开关一样的,我的是22mm,也是触点打火,当时拨动开关的滴答声不知道哪里搞

网友B:
这东西一定要加漏电保护

网友C:
谢谢分享。。。这个不是换了马甲的热得快吗?我喜欢贮热式的 。。。。。

网友:
总感觉这玩意挺危险的,还有个即热式电热水器

网友:
某大品牌直接用裸丝加热。

网友:
这种的安全系数还是比较高的。

网友:
还好能单独换电热管

网友:
换加热管后主要做好防水

网友:
这玩意真不敢用!

网友:
看着还行,绝缘可以

网友:
网上买的保修两年,上次快两年坏了,同样问题。寄回去,还真寄了一个新的给我。想想真是良心买家,几十块钱的东西。

网友:
引用 网友C:
谢谢分享。。。这个不是换了马甲的热得快吗?我喜欢贮热式的 。。。。。

这种作为应急使用还是不错的,我更喜欢太阳能+电加热方式,节能环保....
为什么用回复的方式,我想温总懂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卧式和立式的开关一样的,我的是22mm,也是触点打火,当时拨动开关的滴答声不知道哪里搞 ...

我觉得是你的触点开关受水压启动不足,是否有卡涩触点接触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东西一定要加漏电保护

安全必须有。

网友:
这还能修嘛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觉得是你的触点开关受水压启动不足,是否有卡涩触点接触问题。

不是,是类似于卡槽的声音,和加热没关系的,原来无论是冷热水,回到中间位置都会有“哒”的声音,现在只有加热时才有声音,但是这个声音是触点接触的声音,不是原来的声音,

网友(2024-02-15):
感觉还是小厨宝用着放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