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LED驱动芯片PT4103发烫可能是什么问题?LED还能亮

楼主(2020-06-14):
一块液晶驱动板上的,PT4103点亮就发烫,这个应该不正常吧?现在背光亮度正常。手头没有其他4103,代换了个EMD2053,还是一样发烫,电流调节电阻是2.2欧姆的,肖特基也没有短路断路的问题,不知道哪里引起的问题了,电流太大?

网友A:
只要能够长时间稳定工作,发烫是正常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要能够长时间稳定工作,发烫是正常的吧?

但是我看别的方案的同样的屏就一点温度都没有,而且现在板子显示有点不太正常,不知道是不是这个背光引起的

网友B:
你有测过电感吗?有时候电感短路或者性能下降会造成电流过大,芯片发热,但是功能什么的都正常,替换电感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有测过电感吗?有时候电感短路或者性能下降会造成电流过大,芯片发热,但是功能什么的都正常,替换电感试 ...

谢谢,电感没测过,等下替换看看

网友(2021-10-26):
发热是电流过大了。2.2R按理说电流不大。很奇怪的是PT4103的FB,背光调到最大FB是0.25V的,并不是手册写的0.104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