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MC34063+4056A模块分享-大家进来看看完善下

楼主(2020-06-14):
有空做了个MC34063加4056A的锂电充电保护升压模块,电路图是在网上找的,
刚画未测试,先给大家看看,看有没有错误,需要优化的地方,有什么错误的地方还请各位指点下哈

尺寸我是按9V电池来做的。43*24*预留空间放进电池壳里面

修改好再发拼版文件出来哈,

这是电路图,按网上分享出来的画的
R8的电阻网上分享是2M阻值,不知道这个对不对

电路图

电路图

这是画好的PCB板,由于空间有限,丝印只能这样写了

立创地址先分享出来欢迎大家优化指正
https://lceda.cn/shahuo/40566
~~~~~~~~~~~~~~~~~~~~~~~~~~~~~~~~~~~~~~~~~~~~~~~~~~~~~~~~~~~~~~~~~~~~~~~~~~~~~~~~~~~~~~~~~~~~~~~~~~~~~~~~~~~~~~~~~~~
6月16更新如下
1.重新画了个,优化了尺寸改成36*24
2.更改了电路图,按照淘宝上面的TP4056加充电放电保护做的,电路应该没有问题了。
3.TP4056需要的元件我都画成0603封装的,这样淘宝一个模块1元多,直接搬板过去就成了,减少了成本,
4.调压电阻哪里预留了一个焊盘,用来固定电压,
5.增加了一个USB-C的焊盘,萝卜青菜各有所爱

补充内容 (2020-7-4 18:21):
42楼更新了最终电路

网友A:
要放入电池壳,那锂电池的容量不会太大,4056的2脚电阻需要加大,减小充电电流。

网友:
厉害厉害,紧凑,功能齐全,点个赞

网友B:
几点个人意见,仅供参考:
1、34063已经是过去时产品,效率比较低,对于耗电比较大的表,几百mAh的小锂电,真的是不能忽略不计。反正是专门搞,建议不如改用SX1308或者MT3608之类的IC,效率高不少。
2、建议算好分压电阻的数值,预留一个电阻位,多焊一个电阻就可以同时适用9V和15V(比如500型表用),其他元件不用换。
3、万用表内空间有限,而且配用的电池容量不大,用4056不如4057,SOT-23可以省面积。另外充电指示灯,因为PCB放在电池壳里,而且还再隔了一重表的外壳,装了也是看不到的。
4、锂电保护有新的方案可行,比如简单的DW03之类的,也能省PCB面积。
5、建议添上MicroUSB或者Type-C座,光是留两个焊盘似乎用处不大。

网友:
三楼好建议,可惜我喜欢用电池,我担心开关电路对万用表有干扰

网友C:
这种封装电池太少了,还不如用18650方便易获取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放入电池壳,那锂电池的容量不会太大,4056的2脚电阻需要加大,减小充电电流。 ...

调整1.2k电阻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几点个人意见,仅供参考:
1、34063已经是过去时产品,效率比较低,对于耗电比较大的表,几百mAh的小锂电, ...

谢谢你得意见,我觉得主要还是34063和4056比较容易找才画这个的,
我先把这个优化好,再做一个新版本的吧,不知你哪里有没有电路图呢

楼主:
R9哪里我对比淘宝的模块,应该是101

楼主:
引用 网友B:
几点个人意见,仅供参考:
1、34063已经是过去时产品,效率比较低,对于耗电比较大的表,几百mAh的小锂电, ...

第二点的建议这个很好,我会增加
第三个建议,感觉PCB的面积做小了,实际应用也差不多吧,因为在尺寸范围内,那个指示灯我已经预留了插件的孔
第四点建议这个我主要考虑了淘宝上面的模块,1元多就可以做成这模块了,直接拆件装上去就OK了,不用另外找零件,
第5点建议,PCB板上已经有MICROUSB座了,两个焊盘只是预留需要的。如果需要,我可以在反面加多个TYPE-C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封装电池太少了,还不如用18650方便易获取

主要是万用表空间问题,我预留了焊盘的,可以接到18650或者手机电池上面的

网友D:
电池保护那一块,8205的S1接Bout+、S2接Gnd,这样没问题?看不懂,另外,34063那儿的Q1接的没问题?

网友:
先收藏在慢慢看。

网友:
34063的6、7脚间的0.2欧电阻给省略了 这个芯片的确太老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池保护那一块,8205的S1接Bout+、S2接Gnd,这样没问题?看不懂,另外,34063那儿的Q1接的没问题? ...

我在网上抄的,也不知道对不对,我还是按照淘宝上面的模块画一个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池保护那一块,8205的S1接Bout+、S2接Gnd,这样没问题?看不懂,另外,34063那儿的Q1接的没问题? ...

q1哪里应该没问题,我是按照坛里分享出来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几点个人意见,仅供参考:
1、34063已经是过去时产品,效率比较低,对于耗电比较大的表,几百mAh的小锂电, ...

很有道理哈哈

网友B:
引用 楼主:
第二点的建议这个很好,我会增加
第三个建议,感觉PCB的面积做小了,实际应用也差不多吧,因为在尺寸范围 ...

第三条,减小PCB面积,意味着5X5或者10X10的面积里可以多拼几片,主要考虑是撸羊毛。
第四个,DW03淘宝上有现成的IC,也是3毛左右,相对于DW01+8205,其实成本更低,而且也可以省PCB面积。
第五个,真是不好意思,我老眼昏花了,居然看漏掉了,抱歉

楼主:
引用 网友B:
第三条,减小PCB面积,意味着5X5或者10X10的面积里可以多拼几片,主要考虑是撸羊毛。
第四个,DW ...

我感觉拼那么多没用的,因为用不完,
做完这个,我再做一个新ic的升压模块吧

楼主:
1.重新画了个,优化了尺寸改成36*24
2.更改了电路图,按照淘宝上面的TP4056加充电放电保护做的,电路应该没有问题了。
3.TP4056需要的元件我都画成0402封装的,这样淘宝一个模块1元多,直接搬板过去就成了,减少了成本,
4.调压电阻哪里预留了一个焊盘,用来固定电压,
5.增加了一个USB-C的焊盘,萝卜青菜各有所爱

第二版

第二版

反面

反面

这是淘宝上面1元多的模块。电路是按这个画的,元件也一样,建议大家买这模块搬板进来贴上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