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日常拆学校,看看20KVA的三相全自动交流稳压器

楼主(2020-06-14):
这几个星期午休在学校教师电脑室完善作品

角落发现一台稳压器

面板,,线性转换是啥
不作死就不会通报批评,,还是别乱动比较好

开!!!

3个这么大的变压器i了

灰尘挺多的

前面板背面

3块驱动板?

充电宝放抽屉里晚自习被用没电了,正准备吐槽一下,隔天就收到一瓶唯他

网友:
我只关注你是否准备撩学姐

网友:
这东东比较简陋,不应该叫稳压器而是“自动调压器。
见过机房里的稳压器,内部没有动作机构,简直就是一个铁块子,像长在地板上似的,一个人休想移动哪怕一点点。

网友A:
一直有个问题,这种稳压器,接触点不会匝间短路么

网友:
不如一台在线UPS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直有个问题,这种稳压器,接触点不会匝间短路么

放大了看,这东西好像一次只接触一匝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一直有个问题,这种稳压器,接触点不会匝间短路么

相邻两匝电压很小吧应该

网友:
引用 楼主:
放大了看,这东西好像一次只接触一匝

俩匝之间过度的时候呢,这东西是活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相邻两匝电压很小吧应该

电压很小,短路电流很大

网友C:
这东西一般都是学校机房用的,其实现在PC电源电压适应能力很强,而且学校这种地方供电质量都比较高,实际没什么用
真是服务器机房就直接上UPS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东西一般都是学校机房用的,其实现在PC电源电压适应能力很强,而且学校这种地方供电质量都比较高,实际没 ...

对,初中的电脑机房也有。
现在的供电质量完全用不着这东西,直接停电的话这东西也起不了作用

网友:
这种牛,看着像调压变压器,上面那块金属是带电的,楼主注意安全

网友D:
我对旁边的电脑感兴趣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对旁边的电脑感兴趣

那个旧电脑送给我都不要,16年的新电脑是清华同方品牌机,6代i3,垃圾独立显卡,机械硬盘,4gddr4内存

网友:
3个自耦变压器,现在少见了,这台至少10年前的了

网友:
应该是过压低压保护自动调节器,稳压精度要高点的话,中间需要降压升压两个电路,现在的城市电源应该不需要。

网友:
三个自偶稳压器简单的叠在了一起,反应缓慢,一般机房都要求用电子稳压器,早期电子稳压器都是电子管稳压器,50KVA三相稳压器重半吨,墩那里你能抬起一个角就算你有本事!!!至于UPS,那都是财务上用的,其他电脑用不着。

网友D:
引用 楼主:
那个旧电脑送给我都不要,16年的新电脑是清华同方品牌机,6代i3,垃圾独立显卡,机械硬盘,4gddr4内存 ...

配置还不差的啊,h110主板?

楼主:
引用 网友D:
配置还不差的啊,h110主板?

清华同方的定制版不通用主板。。。
旧电脑估计是不完整的,0几年的电脑

网友:
小学弟

后续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