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制作一个N9手持小风扇的控制板

楼主(2020-06-14):
使用的控制IC是富满的FM5001

电路很简单,外围元件极少,支持USB充电和3档风速调节

用立创EDA画了PCB, 尺寸2.4*2.8cm

PCB打样回来自己手焊接好两片,有一个插曲是原理图中的电感一开始以为是33μH的,焊接完后其中一块上电后直接不工作了,另一块上电后两个绿灯一起亮了
这个sop-8 的IC底部焊盘是地,焊接的时候用热风枪调到400度用了半分钟把它焊稳
以为是焊接时间过长导致芯片损坏了

后来仔细看了厂家的datasheet,尼玛,电感是3.3μH的

又在马云家拍了20个3.3μH的电感回来贴上,然并卵,故障依旧
没办法,手动搭建了一个面包板版本的,接上负载后测试,可以了,只是负载电流最大只能到200mA
三档电压分别是5.3v,6.3v,7.3v
中间还问了立创商城的客服,很热情的问了一些注意事项,但是基本都没太大问题
其中一个建议是把USB接上看输出(风扇)是否正常,接上后发现充电灯直接亮了,输出问题依然没有得到解决

再后来,直接把风扇电机接到输出那里,按下按键可以连续工作,但是不能调速,依然记得风扇转的很快那种
之前试过把风扇电机直接接到电池两端,也是转得很快那种,只是电流有点大 1~2A的样子

后来仔细看了下PCBa,发现其中一块的IC第3pin没有焊接好,浮空了,看来有可能是这个IC的焊接不良导致的问题
没办法,风枪温度调到450度,把IC拆下来,焊盘的焊锡清理下尽量弄平整点然后放上IC,然后对着这个IC加热1分钟
完后再接上电池,哦了,两个PCB都复活了,3档开关都有输出,分别是5.3v,7.3v,9v
充电功能也正常了,最大充电电流600mA

还有个问题就是直接接风扇电机的话,输出有可能保护了,导致出现下图只有100ms输出的情况

最后附上正常的测试结果
先用一个100ohm的负载试下

未开机 0v

一档5.3v

二档7v

3档9v

接上R300的无刷小马达,可以欢快的转动起来

插上usb充电的样子

至此,这个小风扇的控制板算是折腾完
有需要gerber的文件坛友可以下载或者私信我

网友:
长按3秒关机?

网友:
谢谢分享。。。。。。折腾的很好!

网友:
电路简洁,制作简单

网友A:
力创520活动1块买了一个,打开几秒就冒烟了,mos,电容烧了一个,换了没档位了,只能开关,芯片lp78070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力创520活动1块买了一个,打开几秒就冒烟了,mos,电容烧了一个,换了没档位了,只能开关,芯片lp78070 ...

我也是520的时候在力创1块钱买了一个,当时想用减免优惠券再买一个时被他们客服退单了
拆开来看,它的控制板很长一条,好像不是用的FM5001,不过功能跟我这个一样

楼主:
这个没试过,同一个开关有3个档位,再按一下关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力创520活动1块买了一个,打开几秒就冒烟了,mos,电容烧了一个,换了没档位了,只能开关,芯片lp78070 ...

哈哈我淘宝买了个也是没用几次mos烧了温度太高二极管掉了下来,二极管放上去再开机mos烧红了二极管又粘上了,能调档但都是一档,后来买了一个差不多的对比觉得是A1shb,没有就用a19t代替结果也烧了,扣掉就按一下开再按就关了,没办法就换板了。

网友:
淘宝去年买的没用几次就挂了,现在问题就是连续按几次可以用就是偶尔就停了,最近直接歇菜了,再怎么连续按都不行,这个主控设计我感觉有问题,特别容易坏

网友:
几元钱小风扇直接买了吧!!瞎搞这些有用吗??

网友(2021-04-18):
感觉挺不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