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vm吃显卡怎么回事儿

楼主(2020-06-14):
最近发现笔记本风扇疯狂转,键盘位置发烫,以前没出现这种现象啊,看了下任务管理器发现是vm占用显卡高,显卡发热了,独显已关闭还是不成

网友A:
我咋觉得是你CPU占用高?

网友B:
难道你以为虚拟机不用显卡?

楼主:
引用 网友B:
难道你以为虚拟机不用显卡?

以前独显是能够关掉的,现在关不掉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咋觉得是你CPU占用高?

cpu高是因为虚拟机里的系统在杀毒,怀疑有挖矿木马

网友C:
bug10 上虚拟 win7 ?

本来虚拟机应用就是资源大户,
更何况你这还是个本子,
不卡才不正常吧,

目前的计算机配置,
硬盘算是拖后腿的了,
而本子上的话,
更大的问题其实是散热,

你这占用率根本就算不得高,
散热压力大就找散热的问题,
硬件落后就没办法了

网友D:
用了火绒,你还装了金山毒霸?你也是牛皮。。。。毒霸你也敢用?这玩意才是最大的毒瘤,然后你看看系统进程里面哪些占用CPU较高,一目了然。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了火绒,你还装了金山毒霸?你也是牛皮。。。。毒霸你也敢用?这玩意才是最大的毒瘤,然后你看看系统进程 ...

火绒是在主机系统里面,虚拟机暂时安装的毒霸为了杀DLL病毒

楼主:
引用 网友C:
bug10 上虚拟 win7 ?

本来虚拟机应用就是资源大户,

用了三年了一直都没卡过,i7再怎么垃圾也比赛扬好用吧,主系统安装在m2接口的硬盘里,虚拟机工程文件安装在三孙子的固态硬盘里,一直正常,最近手贱升级了主系统到2004,虚拟机升级到15.56就出现吃显卡的情况,我这本子以前能同时运行三虚拟机没卡过,风扇也没转过,运行安装有博图的虚拟机能运行一个加一个安装wincc的系统也没发过热独立显卡从来就没开过,升级了显卡怎么还不听话了不知道9为什么

楼主:
卸载了独显的驱动,设置为禁用终于安静了,笔记本的独显就是一鸡肋,对于我来说毫无用处,还不如把pcie口闲置下来给硬盘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卸载了独显的驱动,设置为禁用终于安静了,笔记本的独显就是一鸡肋,对于我来说毫无用处,还不如把pcie口闲 ...

那这么说的话,很可能就是驱动问题了,

别让 bug10 自己装驱动,

组策略里还有驱动优先级的设置,
我每次都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