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求助2258XT 开卡报错 !

楼主(2020-06-14):
2258XT 开卡不让开,大S芯片是不是软件版本不对,请各位老师指导下小弟,多谢

网友:
貼或者跳線有問題,一般慧榮ch0 ce0一定要有id。

网友:
B17颗粒 需要用2258XT B17版本的工具才能开 还有这是你自己贴的? CE0 得有ID啊 贴错位置或者跳线不对吧

网友:
位置好像不对,还有用B17版本的工具

楼主:
贴第二位正反,换了B17开卡成功,多谢楼上几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