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求助,众仪zt100可以改吗?不能点亮led

楼主(2020-06-14):
二极管档位电压不到1.6v,不能点亮led,卖家说是表本身的问题,主板电压不够
开始以为是3v供电的问题,结果卖价6.9,净赚9毛的伊莱科一样是3v供电,可以点亮led,27到手的众仪zt100感觉很惭愧啊
测了一下二极管档位的输出电压,伊莱科2.4v,众仪zt100只有1.59v,9v供电的成元(山寨货?)9205a是2.85v
请教各位,能不能把zt100的二极管档位输出电压调高?三个低级表,本来以为zt100就够用了,结果二极管功能残废,伊莱科没有电容功能

网友:
众仪的旗舰产品是什么?

网友:
买一块功能齐全些的婊子吧。。。。。

网友A:
zt102a  二极管2.8v
就是二极管档不会叫,
短路了才叫,这个不好,
量一个二极管看下数值,脖子那酸爽,

不知道能不能改成二极管档也有凤鸣响?

楼主:
引用 网友A:
zt102a  二极管2.8v
就是二极管档不会叫,
短路了才叫,这个不好,

有了不花钱的伊莱科,感觉这个27到手的zt100太亏了~
你这个问题对我太高端,看有没有高手研究这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
zt102a  二极管2.8v
就是二极管档不会叫,
短路了才叫,这个不好,

能狗叫也行的,我的要求很低,不用凤鸣。。。。。

网友B:
再买块能点亮的表子。

或改内程序

不想买那也简单,调到二极档,左手拿9V和二极管,右手拿二表笔,黑接9V大洞,红和小洞间放二极管,3V二极档也点不亮的它OK

刚在0660的表上试过,或许101表要换个洞插

网友C:
很正常,我的新一点的两个表都不行。我拿一个锂电池焊两根线专门来点亮LED,

网友D:
手里zt219能点亮led,没测试多少伏

网友E:
虽然我的万用表能点亮LED,但是我是忽略了这功能的,毕竟9V电池要钱买电用来点亮LED多浪费啊,我都是直接用锂电池串电阻测LED好坏,之后无意间到手一坨3V的一次性锂电池,嗯,点个LED正合适,就图上这种电池里面是两并两串,拆开就是3V了,

网友:
数字表二极管档电阻档测二极管就是鸡肋,稳压二极管软击穿测不出来,用指针万用表电阻档就可以

网友F:
胜利的表好多不能测发光管,一1 2百的直流钳表买了好久一天测LED灯发光管,一个没亮,再一个还没亮第三个还不亮换块机械表都能亮,看说明书二极管档位只有1.5V发光管是测不了,本来直流钳表想当主力用,你说1 2百的表差个1 2V 顺手一加就完了。还是优利德的好点都能测发光管

网友G:
这表反应慢的很还不如38那个红色表

网友:
我买的zt102可以点亮

楼主:
引用 网友B:
再买块能点亮的表子。

或改内程序

兄弟,你这个太复杂了哈
以前的9205可以点亮,上个月到手的zt100不行,当时以为是3v供电的通病
前两天免费的伊莱科到手,同样是3v供电,发现可以点亮led,这才感慨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很正常,我的新一点的两个表都不行。我拿一个锂电池焊两根线专门来点亮LED, ...

免费的伊莱科可以点亮led,两节7号电池供电

楼主:
引用 网友D:
手里zt219能点亮led,没测试多少伏

看来zt100不合适,当初应该买最便宜的zt98

楼主:
引用 网友E:
虽然我的万用表能点亮LED,但是我是忽略了这功能的,毕竟9V电池要钱买电用来点亮LED多浪费啊,我都是直接用 ...

前年买了5块倍量的9v,应该是6.9包邮吧,很少用,还没用完
另外,3v供电的也可以点亮led啊,比如最近比较热门的免费万用表,伊莱科

楼主:
引用 网友F:
胜利的表好多不能测发光管,一1 2百的直流钳表买了好久一天测LED灯发光管,一个没亮,再一个还没亮第三个还 ...

设计的问题吧,这个众仪zt100二极管档位电压不到1.6v,看回复别的型号可以
上百的万用表要是不能点亮led,感觉不太好,毕竟这是基础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表反应慢的很还不如38那个红色表

你说的是特安斯吗?当时感觉两个表功能差不多,就挑了更便宜的众仪zt100,到手价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