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刚做了个移动白光,摩拜移动电源供电

楼主(2020-06-14):
前几天看到那个摩拜移动电源能输出24V,就买了一个,做了个移动白光来玩

壳子也不弄了,直接裸奔,手柄使用TYPE-C接头

从移动电源取电,这两个插针是从白光配件的航空头上拆下来的,拆下来废了很大的劲,航空头尾部那块黑色的材料是电木,火烧不化,我用小电磨切的。反面也就是焊盘那面正好可以插在这个接口上,插进去很紧,都是铜的。我暂时没有很细的热缩管,先裸奔几天

工作中,我用的是ku小刀头,化锡也就5、6秒的样子。续航还没测,我焊了几根数据线,使用了大概半小时,还是4格电。顺便与我之前做的简易白光对比一下,线芯都是20AWG的,新线的外皮比较薄所以看起来很细

顺便晒晒刚做的数据线,比LG短线内阻还小

网友:
这移动电源哪里买的?

网友:
裸奔还是不太雅观

网友A:
航空头其实是可以无损拆开的哈哈

网友:
控制板“绑”在电源上更方便、更合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航空头其实是可以无损拆开的哈哈

仔细看,那几根铜针中间有螺纹的,注塑在电木里面,想无损取出来是不可能的

网友:
咱俩想一起了  我用这个主要是便携还防静电

网友:
这电源不错,我买了两个。

网友:
这充电宝多少钱一个,哪里有买

网友B:
这电源多少钱一个,哪里有买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电源多少钱一个,哪里有买

tb,搜索摩拜移动电源,有好几家卖,我前几天买的85,现在618降到65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电源多少钱一个,哪里有买

59 ,现在65

网友C:
买了俩,接个多协议模块,可以给笔记本供电。可能电池不太行了,续航大概两个多小时

网友:
哪来那么多静电,白光用开关电源做好接地妥妥的。当然如果在电气实验室对防静电要求高一些,要穿防静电衣戴防静电手环,咱们业余玩玩就没必要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买了俩,接个多协议模块,可以给笔记本供电。可能电池不太行了,续航大概两个多小时 ...

我也下单了一个,还没有到货。
大侠能说说怎样接多协议模块给笔记本供电吗?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我也下单了一个,还没有到货。
大侠能说说怎样接多协议模块给笔记本供电吗? ...

大概是25v输出口接个支持pd的快充模块,笔记本支持pd就行了,或者直接dcdc,或者诱骗,其实2个多小时可以了,才2700mah的样子吧,笔记本没个2,30w?

网友:
引用 网友E:
大概是25v输出口接个支持pd的快充模块,笔记本支持pd就行了,或者直接dcdc,或者诱骗,其实2个多小时可以 ...

谢谢坛友,大概明白了!
现在就少个专用输出接口连接线了。

网友:
我昨天才买了个 直接问卖家。。。59  搞定   现在坐等东西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电源多少钱一个,哪里有买

充电头网开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