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拆修NAD2100功放B路没声音

楼主(2020-06-14):
一个朋友专门捣腾二手功放,在x鱼上收的,故障是B路没有声音,让我帮修修,修的过程忘了拍照。

控制功能简单粗暴

信号源切换也是相当粗暴,直接用拨动开关

唯一的内脏图拍虚了

管子不少,但感觉散热片一般般

我用洗板水清洗板子时,弄坏了两个1N4148,我估计原来可能也要坏了
整个板子发霉严重

最后检查是B路的控制继电器触点接触电阻太大导致的B路没声音,拆开后用砂纸打磨了一下对付用了,因为我手上没有24V的继电器可换

网友:
93年,好老的机子呀

网友:
又是一台高级攻防鸡。。。。。

网友:
这种用触点开关的不是好功放就是老功放

网友:
这东西基本只能收藏了

网友A:
机箱里留一半空间没有东东,会不会变成小强窝?靠散热片热量养小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机箱里留一半空间没有东东,会不会变成小强窝?靠散热片热量养小强?

是啊,空闲太多了,散热片也不大

网友:
闲置的时间太长了,否则真是挺好的东东~

网友:
老功放,质量还是不错的。

网友:
外观真好,里面重量太不平衡了

网友:
功放这玩意真的是很耐久

网友:
B路不要用就好,其实不用修的

网友:
有这个可能性的,以前我的电话机里面就养过好多好多德国小蠊...

网友:
好功放!值得收藏和打理!

网友:
为什么老货就比现在的相对耐用呢?

网友B:
曾经修过一个功放,就是声音会突然变小,有时重新开机又正常,楼主指条路

楼主:
引用 网友B:
曾经修过一个功放,就是声音会突然变小,有时重新开机又正常,楼主指条路 ...

我也是瞎猫碰死耗子。你说的声音变小,屏幕显示音量状态也小了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也是瞎猫碰死耗子。你说的声音变小,屏幕显示音量状态也小了吗?

小到屏幕音量不跳动,输入是用手机,机器前后级一体。

网友(2020-07-14):
大佬求教下,一古董厦新功放,左右两个声道其中一个声音非常小,音量旋钮是数字的,尝试过切换输入无果。这是怎么回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