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MOKCAO soundboom蓝牙音响拆解

楼主(2020-06-14):
如题,入手了个不知道什么牌子得蓝牙音响,正面铭牌写的mokcao,到手就拆,大家看看
外包装

参数

立体构造图

正面

侧面

顶部

底部去掉硅胶垫

顶部去掉硅胶垫

开机效果

背面

背面接口

背面去掉卡扣

去掉铁网罩

喇叭,低音3.5寸,高音25mm

按键

侧面有俩被动辐射器

开瓢

主板,功放芯片sta369bw,蓝牙realtek8761

电池,参数写的7500mah应该是3.7v情况,测量电压为3串18650,折合11.1v2500mah

音质还说的过去,天线很不错,原来的板载蚀刻天线掐断后单独焊接出来,是一根金属棒一样的天线,有点像小气瓶,不知道是个什么种类天线,信号蛮可以,开阔地25米左右的样子,是我手头蓝牙音响信号最好的一款。
到这里大致拆解完毕,谢谢大家观看

网友:
有高音,看样子不便宜。

网友:
主要的价格没有说

网友:
有高音有高音价格没有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