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灿] 三星14NM的MLC,翻车了?

楼主(2020-06-14):
一条三星的固态,颗粒是K9GCGD8U0E,ID是 ECDE9443A4CA, 903里没有这个ID,试着把其他的颗粒改ID,颗粒认别出来了,但是一量产就提示NOT SUPPORT THIS CONTROLLER。

查了下,这个是三星的14NM颗粒,跟K9GCGD8U0C 16NM不一样。

除了安国主控,还有什么主控支持吗?

网友A:
SA14nm MLC
点到为止

楼主:
哈哈,感谢兄弟。只注意到3267和3281去了,忘记了这个8ce的主控

网友B:
理论上讲,903开14nm MLC和16nm MLC,可以用同一个固件。

你找找坛子里的一篇903添加颗粒参数的教程,自己加参数试试。

记得在903的索引文件里也要加代码

楼主:
引用 网友B:
理论上讲,903开14nm MLC和16nm MLC,可以用同一个固件。

你找找坛子里的一篇903添加颗粒参数的教程,自己 ...

很奇怪,我在两个文件里都加了代码,软件可以认别出来,但开卡的时候还是报错说不支持NOT SUPPORT THIS CONTROLLER

网友(2022-04-01):
引用 网友A:
SA14nm MLC
点到为止

请问大佬,买的台电优盘,3268ab主控,K9GCGD8U0E flash.dbf没有支持,因为胡乱量产,优盘被清空。是否能提供一下K9GCGD8U0E量产参数,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