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2258h 三星download mpisp求助

楼主(2020-06-14):
如题,2258h双贴k9dmg8scm +512缓存。使用719版本工具卡download mpisp ,使用612工具开卡自动选择后报read flash id fail ,勾don't check flash id 可以开,但是有概率会掉盘(并且pretest会异常的久)。听过用903清空架可以解决这个问题(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44392)。有没有不下颗粒解决的办法

楼主:
用了debug的擦除所有后报另一个错误

网友A:
0720版本可以清空,论坛有大佬上传过这个版本

网友:
58H還是建議拆下用測試架之類清空下,亲身经历,原颗粒怎么开都不行,拆下清空再焊上去一次过

网友B:
引用 网友A:
0720版本可以清空,论坛有大佬上传过这个版本

没找到这个版本啊 大佬发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找到这个版本啊 大佬发一下

也不知道怎么搞得,win7 win10都试了,直接卡死

网友:
引用 网友A:
0720版本可以清空,论坛有大佬上传过这个版本

这个要怎么清?看到大佬上传的附件了,但没说清楚怎么清。。。。现在还开不了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