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求一份2246en 1351桥接U盘RDT测试教程,我现在测试出来没法识别到信息

楼主(2020-06-14):
求一份2246en 1351桥接U盘RDT测试教程,最好具体到需要哪些工具和软件,感谢,我现在测试出来没法识别到信息,另再求购2颗7h2h或者8h2h颗粒,和对应的2246en和2246xt开卡工具,如果有违反版规,麻烦联系我,我进行编辑。

网友A:
2246enu跑rdt必须拆掉桥接上的spi flash 如果不想拆spi flash 就把1351换成1153e再刷13开头那个固件 也是可以的
RDT数据读不出都是因为这个uasp在作怪 按理说给桥接刷不支持uasp固件就行了 但是 全网的1351固件我都下载过 一个个试 都支持uasp:lol:如果有关闭uasp的固件 就方便的多 目前只能这么弄了

网友B:
别R了,意义不大,SLC有但是价格比较贵,大概6-10元1G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别R了,意义不大,SLC有但是价格比较贵,大概6-10元1G

请问下有闲鱼嘛,咨询一下可否?

网友(2021-11-30):
楼主解决了么,我也是同样的问题

网友(2022-10-28):
我的过一夜, 插电脑上还会重跑。。。。

网友:
引用 网友A:
2246enu跑rdt必须拆掉桥接上的spi flash 如果不想拆spi flash 就把1351换成1153e再刷13开头那个固件 也是可 ...

刷入RDT固件后,不拆 SPI Flash 能否正常 把 RDT 跑完?
我的插电源线上的USB一晚上,每次再插电脑上,又会重新跑 RDT
桥接固件是否 UASP 只会影响能否读出RDT结果吧

网友(2022-12-14):
没玩过,太高端了,虽然看不懂,还是要留名Mark下。

网友(2023-02-21):
拆掉spi flash 后跑RDT,是否跑好后再正常开卡,开好后再加回spi flash 使用?哪位大神指点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