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默生675W 12V/55A服务器电源0.5瓩带负载测试,为压降正名

楼主(2020-06-14):
近来12V电源用的较多,手头的可调电源和固定12V电源输出电流大多在5A到7、8A的样子,捉襟见肘,萌生了入一台大电流12V服务器电源的念头。
关注艾默生675W这款,发现有些朋友反映带负载压降问题,20A负载,输出由空载的12.2V降低到11点几伏云云,觉得不可思议。
前天夜游,恰遇本地坛友放出这款电源,包邮(巴拉巴拉......此处省略1万字,表达感激之情),迅速入手,迫不及待跟坛友们分享。

主角登场,借用坛友图片

铭牌参数电源脱机启动,1脚和2脚短接

12V输出铜箔加强,焊接0.2MM铜片

没有合适的负载,临时自制一个,截取电炉丝一段,二头和中间取二个点上锡,作为可调电阻使用

空载功耗

这个功耗已经很小了,因为空载的时候,里面的散热风扇其实已经是启动了的,只是转速较慢可能不易察觉,再加上电源多枚微处理机各种功能。
空载电压

注意,自制电炉丝是浸在水里的,不然,这么一点点,会立马熔断。空载,观察到平静的水面。
负载功耗

这已经是我能达到的最大放电电流了。
负载电流

负载电压

仔细观察水面带波纹,和空载时候的水面不同。
不负众望,艾默生服务器电源性能一流,空载电压和接近满载的电压纹丝不动,也就打消了原先的疑惑。
通过简单计算,此时的输出功率为12.25V*40.32A=493.92W,电源效率为493.92/527.8793.57%。此电源是12V低压端同步整流方案,这个效率已经是业界一流水平。

坛友改脱机启动: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65836
拆机及原理图解: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67534

网友:
总算有人测试了!不错。

网友A:
这种服务器的电源, 电流输出个几十A,电压是纹丝不动的!

网友B:
噪音怎么样

网友C:
求链接,买一个做监控的集中供电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噪音怎么样

4cmx4cm尺寸的小风扇,参数12V0.81A,长时间满载,声音肯定很销魂。只不过设计是随温度调速运行的,低负载下,很安静。

楼主:
引用 网友C:
求链接,买一个做监控的集中供电使用!

统一回复: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66351

网友:
引用 网友C:
求链接,买一个做监控的集中供电使用!

可以带,70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服务器的电源, 电流输出个几十A,电压是纹丝不动的!

闭环控制,没啥奇怪的,对电源高要求的设备都能做到带载电压波动小于1级

网友:
包括查老贴也很多人反应这款电源带载掉电压的,我差点就信了,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C:
求链接,买一个做监控的集中供电使用!

交易区里多,20包油

网友:
引用 网友C:
求链接,买一个做监控的集中供电使用!

我有大量现货,

网友D:
接车台试了一下,空载12.2,发射时候降到11.8了。25瓦车台。不知道是不是我这个有问题。

网友E:
我买的一个500W戴尔410服务器电源,应该是台达的,接个12V点烟器都保护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噪音怎么样

戴尔410的电源没有风扇,500W的。

网友:
拉500w 噪音大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接车台试了一下,空载12.2,发射时候降到11.8了。25瓦车台。不知道是不是我这个有问题。 ...

50W车台13.8V额定电压时候,电流都不超过10A,是不是线损?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买的一个500W戴尔410服务器电源,应该是台达的,接个12V点烟器都保护了。 ...

测试了二个,如图:

电流都不超过10A,这种纯阻性负载,冷态和热态电流相近,换算成功率才120W不到,如果电源是好的,没理由带不动。

网友:
引用 楼主:
测试了二个,如图:

电流都不超过10A,这种纯阻性负载,冷态和热态电流相近,换算成功率才120W不到,如 ...

有问题的电源,检修一下看看哪里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