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秤改锂电问题

楼主(2020-06-14):
小弟有一台电子秤电瓶挂了,拆开看是4v4ah的,然后量了下充电电压,居然是7.8v?

电瓶不是原装的,家里人之前去换过,不知道是不是换错了。
有懂的大佬能告诉一下它大概用的什么电瓶吗,主板是大阳的,通过一个6.5v 交流的变压器给主板供电
另外求大佬给个改锂电方案,手机很多18650,

网友:
直接怼不就完了,再弄个4056充电,接个保护板

网友:
以前拆过2,3个老式电子称,是6Ⅴ供电的。变压器整流滤波后带载电压约6.5V~7Ⅴ左右。可以查一下电路板的稳压芯片输出是多少,估计是5Ⅴ吧。用锂电供电可以加个升压芯片(可以用充电宝的电路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