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有拆了个欧姆龙的开关,和松下的对比,这货真能20a?

楼主(2020-06-14):
松下的是16a,带的14AWG的线。而欧姆龙的是带的16awg的线。。。标20a?能达到?开关倒是比松下的按着弹性松一些,舒服一些。

楼主:
松下的开关,对比一下。

网友:
要拆开开触点才知道

网友A:
楼主你的接线插头是什么?

网友B:
指甲有点长了,我个人偏好松下,洗衣机 微波炉 电钻-一把6220 一把冲击一把电钻 一台cd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的接线插头是什么?

打印机上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指甲有点长了,我个人偏好松下,洗衣机 微波炉 电钻-一把6220 一把冲击一把电钻 一台cd机 ...

松下的有点偏紧,不如欧姆龙的按压轻松。

网友C:
这开关,如果是正品欧姆龙,好贵的……
这个20(8)A 250V是阻性负载20A,灯负载10A,感性负载8A,可查手册详细了解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开关,如果是正品欧姆龙,好贵的……
这个20(8)A 250V是阻性负载20A,灯负载10A,感性负载8A,可查手册详 ...

能多少钱?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开关,如果是正品欧姆龙,好贵的……
这个20(8)A 250V是阻性负载20A,灯负载10A,感性负载8A,可查手册详 ...

原装打印机上拆的,应该不假。

网友:
这么巨型的吗

网友:
看着松下的靠谱,看引线就粗好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