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伊莱科EMAX3两个电池档的实际电阻

楼主(2020-06-14):
说明书上说,9v电池档,内置电阻1.8k,电流就是5ma。
然而实测电阻400欧,电流22ma左右

1.5v档内置电阻30欧,预计电流50ma。
实测电阻100欧,电流15ma。

拆开看了一眼,没有找到400欧电阻,估计我的水平搞不定。
没有想象中那么好,怎么突然感觉不香了呢

网友:
1.5v,100欧姆,似乎不合适吧

楼主:
是的,感觉不合适,本来以为里面有俩电阻,直接换成1.8k和30欧就解决的,结果拆开一看,没找到,估计是并联或者混联弄出来的,搞不定啊

网友:
估计得从表盘走线测了吧。不过这么便宜的表,感觉高手们不愿折腾

网友:
400欧可能是100+300欧

网友:
几块钱包邮的万用表还要啥自行车

网友:
我也不明白表盘上2个测电池的1.5V 和 9v是干嘛用的

测试了9V能测试12V锂电池

网友:
这两个电池档是专门测量干电池的真实电压的,因为电池虚电的情况下用直流电压档测量的电压不准确,这两个电池档内置的电阻相当于负载电器,这样再测量时的电压才是真实电压

网友:
对,正在想这个问题,我的表明天到了也测测。

网友:
我的表也到了,测试结果:

9V电池档:8.60V除以21.48mA=400Ω
1.5V电池档:1.26V除以12.60mA=100Ω

说明书写1.8kΩ和30Ω这是理想吧

网友A(2020-07-21):
这个表感觉对标UT33B+,卤煮找到这个表的电池档改电阻大小的方法了吗?
9V档400欧还可接受,1.5V档100欧这个实在太大了,基本废材,有什么办法能改为比方说30Ω?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表感觉对标UT33B+,卤煮找到这个表的电池档改电阻大小的方法了吗?
9V档400欧还可接受,1.5V档100欧这 ...

搞不定,不折腾了,凑合用吧

网友A:
刚刚中午得到客服从技术问来的消息,
“改不了的 1.5V电池档内阻和小电流档位公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刚刚中午得到客服从技术问来的消息,
“改不了的 1.5V电池档内阻和小电流档位公用的” ...

凑合吧,反正能用,总比没有强
9v的怎么样,是不是也不能改?

我觉得可以这样,直接并联个电阻,然后再测量,可以是可以,但是太麻烦,真的懒得折腾

网友:
引用 楼主:
凑合吧,反正能用,总比没有强
9v的怎么样,是不是也不能改?

改不了,不香了。
电池档意义何在

网友(2023-01-06):
我一个破烂830B+有这两个档。

1.5V,  40欧姆

9V  360欧姆负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