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器] 维修两个不便宜的澳贝儿童电动玩具

楼主(2020-06-15):
朋友请吃烤肉+涮锅,吃完看到两个儿童玩具扔在角落就问怎么了,说是坏了。
打开电池仓更换新电池也无法启动,拆开无明显断线发热,只能带回家检修。
一只电动螃蟹,一本故事书

看机器上的铭文,AUBY,查了一下是澳贝,机器做工还可以。

先修螃蟹,开关左边是电动螃蟹功能,右边是点读故事

底部有轮子,猜测这个螃蟹会自己跑

拧开所有的螺丝,拆开里面还挺复杂,各种排线和按钮,有扬声器和电机

排线有白色胶布裹起来,不至于太散乱,无法启动怀疑开关有问题

电动钳子和走步依靠这颗电机带动轮子和偏心轮

顶部是各种薄膜键盘和LED

测电池电压4.2V,算是有电

开机测电池电压不变,但是主板VCC只有1.36V,果然是开关阻值过大,分压厉害

好记性不如烂笔头,记下线序,拆焊

堆锡拆掉开关,看到引脚发黑

动触点还好,静触点黑木耳发霉

测阻值288欧姆,太大了

拨动开关测另一组也不小

擦亮后测试0.2Ω,可以接受,装机

启动OK,螃蟹活了

下面拆故事书,故障是开关左边正常,右边启动不来

背面没有看到电池仓

书页可以翻开,三页,每一页都有将故事

看到背面转轴有四颗螺丝,拆掉,露出开关和两个按钮

继续拆把电池仓拔出来,轴也拔出来

拆掉转轴固定螺丝,露出主板,一颗大牛屎,一颗25存储器芯片

电池仓质量不错,有颗金属螺母片固定座

扬声器在转轴顶部,可以取下来

取下板子看到三颗隐藏的薄膜按钮开关,一颗麦克风,还有之前正面的两颗按钮

转轴套里面有几个凸起,翻页的时候怼到三颗隐藏开关,告诉单片机翻到第几页,播放相应的故事

轻轻碰了一下喇叭线就齐根断了,质量也不行啊

堆锡大法拆开关,好难

总算取下来了,引脚很细,过孔焊盘也细,厂家也是醉了

这个黑木耳更彻底,连动触点都黑了

清理完之后安装也是堆锡,刀头好使

清理焊点,搞定装机,一切正常

闲着无聊搜了一下玩具的价格

原来还能录音呢哈哈

这波烤肉涮锅吃得不亏哈哈

网友:
直接上清洗剂,这种拆着太费劲还容易伤到PCB。

网友A:
用的上是宝

网友B:
波动开关的通病1触片松动2触点氧化

网友C:
这个裸表是什么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的上是宝

据说是别人送的儿童玩具,旧的,消消毒正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波动开关的通病1触片松动2触点氧化

谢谢捧场,确实之前也遇到好几个开关氧化阻值变大的,一般封装都不通用,买一模一样的运费也不便宜,还是拆开清理吧。

网友D:
怎么感觉这顿涮羊肉就象是鸿门宴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裸表是什么东西?

50M示波器集成自动万用表功能和信号源功能,外壳被我拆掉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50M示波器集成自动万用表功能和信号源功能,外壳被我拆掉了

没见你介绍过啊,专门发个帖子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D:
怎么感觉这顿涮羊肉就象是鸿门宴啊。。。。。

谢谢捧场哈哈,温总说得对,这样的鸿门宴我希望天天有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见你介绍过啊,专门发个帖子看看

没发帖子,手里最近添了不少高级货,懒得发了哈哈,淘宝搜50M示波表,一千多块钱的就是了

网友E:
不是精密设备直接喷点WD40:titter: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是精密设备直接喷点WD40

木有。。。。。。。。看来该添置了

网友:
来管支吸锡枪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发帖子,手里最近添了不少高级货,懒得发了哈哈,淘宝搜50M示波表,一千多块钱的就是了 ...

单踪,双踪啊?

网友F:
表高级哦 原来是示波器 还能测小电阻,听高级的
电池内阻能测么

网友:
朋友下次有什么玩具坏了还得请你吃涮锅! 有技术真吃香!

楼主:
单踪哈哈,另一个头子是信号源输出用的,一开始我也以为是双输入

楼主:
引用 网友F:
表高级哦 原来是示波器 还能测小电阻,听高级的
电池内阻能测么

谢谢捧场,貌似不能直接测电池内阻,哈哈,有个信号源输出,估计通过这个功能配合测试交流阻抗或许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