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打印机 Marlin固件问题求助大神啊!!!!!!

楼主(2020-06-14):
各位大佬求助啊
自己弄了一个三角洲打印机,固件都改完了。脱机屏幕手头只有LCD2004,
现在的问题是只要固件开启LCD2004编译的时候就出错。
换成LCD12864就编译成功。
这是怎么回事啊???求大神解惑。谢谢
1.这是开启LCD12864编译成功的截图。

2.这是关闭LCD12864,开启LCD2004编译失败的截图。

3。这是报错提示。

网友:
好好看看marlin固件配置教程,看看如何配置LCD2004

如果是买的成品套件,就找卖家吧

网友:
你这Arduino-IDE版本有点低啊,试试升级到最新版本或者更高版本。我之前就是这个问题

网友(2020-09-18):
网上有教程和固件

网友(2020-11-13):
是否u8glib未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