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拆一台电信宽带光猫 TEWA-700G

楼主(2020-06-14):
这是电信宽带光猫,开机电源灯老闪烁无法进入系统,之后电信来换了一个新的收费450,今拆开看看450人民币,里面长啥样。

感觉电信也够坑的,这货四百多,这机硬件应该没坏,可能是系统数据损坏了。

网友:
这货貌似很差劲 华为8145v好像比这个强多了

网友:
光猫都是电信终身维护的啊,还要钱?

网友A:
被移动带坏,以前电信安装什么的都不收安装费。移动网免费一波 什么设备安装调试费。。。。。有loid自己买猫搞简单得一批

网友:
收的这个费估计和电信无关,打客服问问吧

网友B:
正在用这款天气热就死机,已改风扇好一点大慨一两个月死一次机必须拔电源

网友:
淘宝75元买了一个750G。。。虽然全千兆,但自带的WIFI并不稳,只当光猫来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正在用这款天气热就死机,已改风扇好一点大慨一两个月死一次机必须拔电源 ...

拆开看那个散热简直了,自己找个散热片贴上去就行。另:PCB上面电容的脚有接触到背面铁片的危险,我的就是那个毛病,剪短一些就好了。

网友:
博通68488发热很高,需要配个散热

网友:
收费450大洋?这钱真好赚啊!我这大把免费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正在用这款天气热就死机,已改风扇好一点大慨一两个月死一次机必须拔电源 ...

和你用的一样,不定时断网,有时每天晚上差不多的时间就断网,要拔插头重启,联系电信说现在没有无线的了,要自己再插一个无线路由器了,换是免费的,看他带无线的才撮合的用他,

网友:
天翼2.0最差的就是天邑出的这个,好点的是华为跟中兴的,友华的是mtk方案

网友:
用过这个光猫 68488发热真的大 自带原厂固件USB读取速度不太行 只有2M左右
我这边送的是华为HS8145C
知道自己的认证码自己换也可以 省钱
华为8245千兆版 淘宝25块 真香

网友:
引用 网友C:
拆开看那个散热简直了,自己找个散热片贴上去就行。另:PCB上面电容的脚有接触到背面铁片的危险,我的就是 ...

主控加了散热片,然后放了个4cm的小风扇对着吹,热天外壳还是有热感,可见博通芯片名副其实的大火炉,改了散热一般不高载还是可以个把月不死机。

网友:
引用 网友D:
和你用的一样,不定时断网,有时每天晚上差不多的时间就断网,要拔插头重启,联系电信说现在没有无线的了 ...

我自己还有个华为的全千兆HG8245,就是网线改了集中供电嫌麻烦一直没用,反正宽带就100M用千兆光猫也快不了多少

网友:
光猫不是免费更换么?租用的东西还收钱?450也太贵了,有参数能注册随便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被移动带坏,以前电信安装什么的都不收安装费。移动网免费一波 什么设备安装调试费。。。。。有loid自 ...

序列号没有入库的产品你能顺利注册?

网友:
这款机一个月内必挂一次!非常怀疑运营商或者制造商留了后门,就是不让你长期占用IP。问题是挂得很彻底,必须拔电源。你也不知道它啥时候挂,有时候没人在,挂了,远程就挂了,醉了!

网友:
这款机的臭名简直了!商用带宽也配的这个,电信脑子进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