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空调外机风扇互换后不转可能是什么问题?

楼主(2020-06-14):
各位前辈大家好,问一个奇怪的问题:一台老tcl空调,外机风扇是往四周出风正面没风,散热不好开一会压缩机热保护,导致制冷效果特差,另一台报废奥克斯外机风扇是好的我准备置换风叶,但是轴不一样粗而且电机转向不一样,无奈连电机换过来,但是按照接线方法接好后居然不转了,没办法只好把tcl的旧风扇换上,效果依旧,奥克斯不转那台风扇单独用个电容接个插线板试了,是好的,这是哪里出问题了?线路绝对没有接错没有接触不好的问题

楼主:
补充一下:tcl的外机电机有地线,接在电机外壳上,换的时候没接,难道是这个原因?
另外,我不是修理工,只是自己家里的空调,瞎折腾,请各位不斋赐教

网友A:
一台老tcl空调,外机风扇是往四周出风正面没风??换扇叶。散热器是否堵塞??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台老tcl空调,外机风扇是往四周出风正面没风??换扇叶。散热器是否堵塞?? ...

没堵,清洗过了,很干净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台老tcl空调,外机风扇是往四周出风正面没风??换扇叶。散热器是否堵塞?? ...

关键是为什么换上去的不转,搞不懂

网友B:
风扇运转只要没有异常,说明电机是好的,检查风路就行了~

网友C:
你本末倒置,用原来的tcl风扇,更换风扇轴承,风扇运行电容,还保护,压缩机有问题清洗管路,毛细管还不行换压缩机,

网友D:
TCL正面没风,原因很简单是电机轴承缺油所造,你看上去上转,但转速不够所以不能散热造成保护,其他二也是问题一所引起,你电机轴承缺油会不会换到另一台机启动不了,这个电机只有三条线,你对比一下有没有接错,电容容量只否一样??检查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TCL正面没风,原因很简单是电机轴承缺油所造,你看上去上转,但转速不够所以不能散热造成保护,其他二也 ...

线路绝对没有接错,tcl转速也够,电容是2.5uf的,奥克斯是2uf,各自在原机上运转正常,但是换上去它不转,按说就3根线,只要电容不接错,一根接电源,最后一根接电容这端还是另一端无非是决定了电机转向,而不应该不转,很不解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本末倒置,用原来的tcl风扇,更换风扇轴承,风扇运行电容,还保护,压缩机有问题清洗管路,毛细管还不行 ...

风扇转速是够的,冷凝器清洗过,确定不会堵,我百度过说是有些是这样设计的出风方式目的是不会影响对面住户,所以我想着换风扇。

楼主:
引用 网友B:
风扇运转只要没有异常,说明电机是好的,检查风路就行了~

冷凝器两年洗了两次,确定不会脏堵,我百度过说是有些就是这样设计的,为的就是热风出来不会对面的住户,我只是好奇为什么各自在原机上好好的,换过来就不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