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求助,聚合物锂电池3.7V降压到3V

楼主(2020-06-14):
XBOXone手柄改锂电池,购买了体积正好的一块锂电池,手头上的降压模块最低输入都是4V以上的。
有没有符合场景的降压模块推荐。

网上搜索给的方案,都是串二极管,或者AMS117 3.3。都感觉利用效率不高。
直接用4.2V锂电池担心会损害游戏手柄,没敢尝试。

请教有没有改锂电池成功的案例,给予解答,谢谢!

补充内容 (2020-6-17 12:56):
经测试 使用5v供电口 手柄震动峰值功率1w。持续震动时0.5w。耗电量比较低

网友:
LDO(低压差线性稳压芯片),例如固定输出3V的xc6206
我的贴子里有改鼠标的

网友:
直接怼上去,不会坏的

网友:
ht7330
直接搭就可以

网友A:
xc6206有3v和3.3v的,两个电容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xc6206有3v和3.3v的,两个电容即可

这芯片最大100ma,手柄最大900ma,差的太多了,要9颗并联使用吗?

网友:
锂电池串两二极管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芯片最大100ma,手柄最大900ma,差的太多了,要9颗并联使用吗?

这个电流常见的ic也就ams1117了

网友:
有震动马达么,电流这么大,那除了1117,很少电流这么大的,你还是应该测一下实际工作电流

网友:
其实是可以直接用usb玩的吧,电流也没那么大,实际更小,看一下usb电路降压用的啥芯片

网友B:
它不是写着5V。。。

网友:
楼主,建议你用pl5902,X宝上有。说最大2a,实际1.2a左右没问题。有现成的板子  也有单卖芯片的。按你的需求,可能需要自己搭。不过简单,不超过5个原件就搞定了。
原理图

网友C:
推荐HT7830或者7833,电流500毫安最大,应该能满足你的要求了。如果电流不足,可以添加元件改成大电流的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它不是写着5V。。。

5v是外接供电可以用,这里面本来用的两个5号电池串联使用的,直接5v不会BOOM?

网友:
买一个7号转5号的转换筒,里面加一个二极管,另一个用14500锂电就OK了,孩子天天用wii跳舞,普通5号真心供不起。。。

网友:
直接怼,没问题,几年前就这这么干了。效果杠杠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推荐HT7830或者7833,电流500毫安最大,应该能满足你的要求了。如果电流不足,可以添加元件改成大电流的模 ...

我也推荐用HT7830LDO芯片,500mA电流够用了,还是低压差,低功耗芯片,适合锂电供电应用。
ams1117耗电大,工作压差大,不适用于锂电环境。

另外,可以不用3.6V锂电的,
可以买5号的磷酸铁锂充电电池,5号(AA)大小,
跟原用的碱性电池一样大小,直接放入电池槽,
不过只能用一粒,因为电压是3.2V的,
另一槽位放一粒假体电池(占位桶),
还要购买一台3.2V的充电器,
不买也可以,用普通锂电充电器串一只二极管也可以充。
这个方案比较完美,容易 实现,花钱不多,618优惠刚好。
不用去纠结电流问题,DIY功夫也省了,

注意
最好,将磷酸铁锂电池标签好,堤防2颗放入电池槽怼爆电器设备。
或者将磷酸铁锂电池跟占位桶捆绑在一起,只能一块用,就无风险了。

网友:
鉴于实用性,15楼的方案最好

网友:
手柄电流很小的,最多几十毫安。一个xc6206就行了,如果有900毫安电流,你用两个南孚干电池十几分钟一换吗?南孚聚能环电池也就一百多毫安时的容量。

网友(2021-03-22):
低压差线性稳压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