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关于助听器板子的新进展

楼主(2020-06-14):
之所以拖拉,是因为用springlayout画4层板真的很难,特别是这么小的板。如果画巴掌那么大,早就完成了。

看都看不清,别说要勘查有无错误。

我看了ba3822的datasheet,发现它的缓冲放大失真太大,真的不堪使用,而且工作电压太高,至少3.5V。所以参考这个电路,ba3822缓冲放大废弃,直接在TDA1308上调节,这样就失真大大减小,而且而且工作电压可以到更低。

这样也有个好处,EQ电路如不想要可以直接留空,依然是有声音的。所以EQ、开机MUTE、PWR指示、延迟关闭电路(这个需要短接)都是可选,不要可以留空,不影响主要功能。即使这些电路是错误的不能用,依然不影响声音放大。

网友:
晒晒成品

网友:
预订套件, 如果有外壳就太棒了

网友:
预订套件, 如果有外壳就太棒了,我也是

网友:
4层,这软件好像没有原理图对应吧?怎么做到不出错

网友:
四层板,牛掰了

网友:
我说啊,能用这个破软件画到这个程度,我强烈建议下载KICAD来用,这个对你应该是二十分钟内就可以上手,完全没难度,而且比这破软件好用多了

网友A:
呵呵,楼主舍弃了BA3822,如果全用TDA1308来做均衡器的话,加上耳放,需要4个IC吧?不知道板子上能否放得下?
第二个问题,用TDA1308来做均衡器,有没有实际打样回来测试过?频率调节效果如何?

网友(2020-11-19):
引用 网友A:
呵呵,楼主舍弃了BA3822,如果全用TDA1308来做均衡器的话,加上耳放,需要4个IC吧?不知道板子上能否放得下 ...

其实我觉得RC加前后级放大就足够了,毕竟助听器不是大功率的,不需要每级都带运放

网友:
来膜拜大神,最近都没人人来电原创的东西啦  支持

网友:
套件如果有 顶一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