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单个颗粒的读写极限速度有多少?看看这个,应该会刷新你的认知

楼主(2020-06-14):
前段时间做了个固态,46en 单BGA316焊盘的板子,贴了个K9PHGY8S7D,见上贴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44432&extra=

速度还真不错,单个颗粒读500+写300+。

成本70多,80块钱挂闲鱼一直无人问津

可能是容量太小了,而价格看上去也不便宜。

然后就准备拆了换别的颗粒。

然后就从闲鱼上淘了颗K9UKGY8SCD

这货和K9PHGY8S7D是同制程的,ID也完全一样,只不过这货是16ce的,其实就是K9PHGY8S7D*2

说干就干,拆了原来的,换上新的,过程略

搞定。

ce布局

16ce认全。

开卡过程就不说了,大家也基本都会了。

下面直接进入激动人心的跑分环节

if you must blink ,do it now!

接下来不要眨眼哦

…………

………………

……………………

噔噔噔噔

惊不惊喜?意不意外?

单颗粒跑满sata3,而且4K爆裂,牛批不牛批?

全盘不掉速也是必须的!

分享完毕,欢迎撒币!

网友A:
128的单颗mlc啊,不知道能不能8ce和16ce贴一块儿?

网友:
容量是硬伤!

网友B:
那你何不贴满呢,这样出售估计很多人要抢了。

网友:
UKG是SM951的颗粒吧 速度相当猛 单颗就能爆接口速度

网友:
是不是MLC比TLC的好吗?

网友C:
这板子相当好。双贴板贴一片K9UKGY8SCD跑圈读取480M。

网友:
好像缓存的作用更大些。不过这速度也是非常逆天了!

网友:
说实话 三星和东芝的芯片能到这个速度真的不意外。如果是镁光海力士单颗到这个速度就有点意外了。
P.S. 很感兴趣长江的芯片性能怎样

网友:
这速度开飞机可以了。不过一般用途体现不出来。但是性能确实养眼。

楼主:
引用 网友A:
128的单颗mlc啊,不知道能不能8ce和16ce贴一块儿?

如果是4通道的板子,应该可以混贴,4ch/4ce+4ch/2ce=4ch/6ce

楼主:
玩玩而已,128G总算比64G好卖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你何不贴满呢,这样出售估计很多人要抢了。

就一个焊盘,已经贴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板子相当好。双贴板贴一片K9UKGY8SCD跑圈读取480M。

唯一短板就是一个焊盘

网友:
80元的MLC卖不出去,黑片百篇各种贴牌销量破千,哎

网友:
膜拜一下,不知道怎么玩

网友D:
这F单颗4通道,Toggle3.0版本,理论4通道的IO速率好像是1200MT/S还是1333MT/S记不得了,要不是被46EN限制了,不然还能更快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F单颗4通道,Toggle3.0版本,理论4通道的IO速率好像是1200MT/S还是1333MT/S记不得了,要不是被46EN限制了 ...

8ce的写300,16ce如果全速发挥可能接近600,目前450的速度,确实被46en限制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8ce的写300,16ce如果全速发挥可能接近600,目前450的速度,确实被46en限制了

参考NW711,镁光标的速率是333MT/S,实际单颗读520写300左右、
toggle2.0版本,4通道理论速率按1200MT/S算,读取不会低于1200MB/S,写入嘛个人估计800MB/S以上、

你试试只勾4通道 1CE的读写水平,4个CE能有多少速度?

然后X4倍,基本就是这颗闪存的实际速度了

网友:
我试过 海力士3D V4  2258 顺序读写 单颗读520 写440 如果上2263xt 读写1000+没问题